[工仪] 优化了一下TS457的外壳,加了个4针插座方便换不同的测试夹具

楼主(2025-02-26):
之前打印的外壳是测试线➕开尔文夹一体的,这次又把模型优化了一下,外棱边按照表头圆角做了弧线倒角,侧边圆形出线孔改了方形插座口,内部布局不变。下面就看图吧!
里面用一条公座线连接仪表,把测试接口引到外侧边

右侧面还是USB充电口

左侧面是4针测试连接口

背后有隐藏的充电指示灯,亮灯才能透光看见。
左右的两个小孔是干什么的大家可以猜猜?

正面亮屏

和之前的对比下

网友:
这外壳做得不错啊....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网友:
应该用USB-A口

网友:
这种插孔不易插拔吧,用航空插头

网友:
能装外壳的人都是优秀的产品经理

网友:
外壳比较可以

网友:
那俩孔拆卸用的吧。

网友:
面板做成斜面的才更好。

网友:
后面两个小孔用于表头拆卸!设计NB

网友:
我用的就是USB口,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外壳设计得真不错,可否分享一下模型文件

网友:
打印的不错 我直接买防水壳掏个洞放进去的

网友:
可惜了,没有3d打印机,否则我也打印一个

网友:
这个做得挺漂亮的

网友:
有3D打印就是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