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行甲 F3-01 无刷高速吹风机拆解

楼主(2025-02-26):
某森的高速吹风机风靡盛行,颜值,高速无刷风机,负离子这些引来很多效仿产品,价格却让我们这些牛马下不了手。今天有幸拿到一台坏的 行甲 F3-01吹风机不出风(这种通常是高速风机损坏)。网上查没有拆过这款牌子,于是摸索着拆解,分享一下。
它还有一个特别功能,就是长按3秒以上,可以切换到冷+热风循环模式,夏天这个功能挺不错。短按的是常温(白灯),暖(蓝灯),热风(红灯)循环切换。

滤网不是磁吸的,旋转+卡扣方式,左旋后直接取出。方便清理。

拔动开关和按键(下方有白,蓝,红LED)都是胶水粘的,

只能硬撬。然后就可以拆下手柄筒。没悬念,无刷电机有一组线圈损坏了。正常是3个脚,随意两脚的阻值在50欧左右。总6个线组Y字星形连接,两两串,单组25欧左右。电机上印有开:15min, 停:5min ,不知道是不是只能持续工作15分钟,然后停5分钟后才能继续开,以免过热损坏。 这种涵道高速风机网上有很多暴改线组做低压的风机。

风筒部分的直接撬开后盖,然后看到3个圆点呈Y字型(红色标示),右转60-90度左右(大概位置看下图)后直接拔出---这部分也是旋转+卡扣方式。 ---这个是硬撬后看到结构才知道的。
边上有一个圆的黑色密封橡胶圈,设计很到位。

拆开后就看到发热丝和控制电路板了。红色的是玻璃封装的热敏电阻,和电磁炉上用的一样。边上两个白色的是两个发热丝的保险。另一面还有一个过热保护开关(黑胶和铜片这个)
保险这块扎实。

主芯片按型号搜索没查到芯片手册;查到LKS是国产品牌-- 凌鸥,欢迎坛友指正和分享一些资料。
命名有点像STM xx32xx303 这种,32位,后面封装,容量,型号这些。
78L05 LDO稳压5V给主芯片工作。

220V整流后,两个400V/56uF波波电容,输出300多伏电压给无刷电机用。负离子发生器很小巧。

MOT5N50D 500V/5A MOS管给无刷电机驱动用。

BTB12 12A,600/800V可控硅,控制发热丝电源通断电,单片机控制用于恒温,暧、热温度切换等。

颜值和做工这些和网友拆的DS差不多。个人觉得这款吹风机总体还是挺不错的。
不足的就是档位拔动开关是220V进电切换开关,大电流和机械物理磨擦,容易接触不良,产生火花或发热致损坏。如果像 锐溪 / ILIVI 那种按键长按方式来控制开关管的就好些。
主要亲民的价格,DS的体验--支持国产!

网友:
风力应该不小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价钱是多少啊。

网友:
真的挺意外

网友A:
看着这个某森我这脑子里面第一反应就是“泰森”,后来又想,不对,泰森是打人的,那这个又是什么森

网友:
多数是高速风机进灰卡死,叶片涵道间隙非常窄。有的防尘网进灰阻力变大,气流变慢容易烧线圈。

网友:
谢谢分享~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
拆解很详细,学习啦~

网友B:
我只想知道修好了没有?

网友:
做工其实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种风机确实比普通的风量大

网友:
做工中规中矩~~

网友:
目前来看,这种电吹风最大毛病就是电机

网友:
无刷电机的驱动看起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想知道修好了没有?

换了电机后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这个某森我这脑子里面第一反应就是“泰森”,后来又想,不对,泰森是打人的,那这个又是什么森
...

就是---戴森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