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优利德红外测温仪测温枪拆解(UNI-T UT306S)

楼主(2025-02-26):
新的被孩子摔坏了,不能测温了,激光还能发射,没有明显坏的地方,也修不了这个,看看就得了。有激光不能带电池给孩子玩,危险!

网友:
对小孩子还是有危险的

网友:
有激光用不了可能是接收管不工作或者聚焦不准了

网友:
优利德的产品还是不错的

网友:
家里有把测温枪不知道哪里去了

网友:
接收部分的电路失灵了?

网友:
这种到底准不准?

网友:
激光能发射但是不能测温,就检查接收管及其接收部分电路,接收管的问题概率大些。

网友:
难道不是红外测温?

红外测温仪中的激光主要用于辅助瞄准,通常对人体危害较小。以下是详细分析:

### 1. **激光的作用与安全性**
   - **辅助瞄准**:红外测温仪的激光仅用于指示测量区域,不参与测温过程。
   - **低功率**:激光功率通常低于2mW,属于低能量激光,对人眼安全的波段。
   - **非电离辐射**:激光属于非电离辐射,不会破坏分子结构,对人体无害。

### 2. **潜在风险**
   - **眼睛不适**:长时间直视激光可能导致眼睛疲劳或干涩,但不会造成永久伤害。
   - **误操作风险**:激光直接照射眼睛可能引起短暂不适,应避免。

### 3. **使用建议**
   - **避免直视**:使用时应避免激光直接照射眼睛,尤其是儿童和眼部疾病患者。
   - **选择可靠产品**:确保使用符合安全标准的红外测温仪,避免低质量产品。

### 总结
红外测温仪中的激光危害较小,但仍需避免直接照射眼睛,以确保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