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这个电阻 没读明白是多少欧

楼主(2025-02-27):
帮忙看一下这个电阻

没读明白

这两个都是多少欧的

第二个图 底下的那个破了一点  是不是坏了

网友A:
1、红黑金金=2欧 ±5%

2/3、红红黑金=22欧±5%

网友:
棕黑金,1欧;红红黑,22欧。

网友:
上面1欧姆,下面22欧姆。

网友:
1欧和22欧。破了一点的只是保护绝缘漆,并不能说明电阻已经损坏。

网友:
楼上的回答正确无误!

网友:
金色或银色在尾部,表示精度等级;所以要从有颜色的一头读书,楼上已解答了,不再重复,1234567890,对应颜色: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黑。

网友:
颜色看不出来,就用表测㖵

网友:
坏不坏要拆下来量一下再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红黑金金=2欧 ±5%

2/3、红红黑金=22欧±5%

是不是都烂熟于心

网友:
我觉得1欧跟33欧

网友:
金色往前移一位,银色往前移两位

网友:
1、棕黑金金=1欧 ±5%

2/3、红红黑金=22欧±5%

网友:
浅蓝色的五环电阻有效位是3位,棕黑黑银棕。

网友:
第一个  1欧姆

第二个   22欧姆

网友:
啥机子上的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