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点焊机电容选型,韩国LSUC法拉电容2.7V3000F能用在点焊机上吗?

楼主(2025-02-27):
韩国LSUC法拉电容 单个2.7V3000F
请问大佬们这种能用在点焊机上吗?

网友:
这玩意的老化寿命是多少次?

网友:
没问题,两个串联更好。
寿命应该相当长,电容不发生化学反应

网友:
好东西,现在价格应该不便宜。

网友:
可以用,但是电压有点低,我建议两个串联

当然我的办法是直接用6串,电容就丰俭由人了,能给车子启动,能用来做点焊机,两用,挺好的
如果你新能源车,那算我没说

网友:
这玩意弄个三串,坛子里有改装贴,或者直接上个6串平时点焊机用,应急的时候还可以启动车子,就是价格有点贵

网友A:
这个内阻估计很低,几个毫欧,两个串联很好用(我看大家都是两串的)

网友:
好多点焊机都是用这电容 ,

网友:
完全可以用。但就是贵

网友:
建议2个,单个电压太低,I=U÷R电流太难提升了

网友:
挺好的东西,不知价格几何

网友:
前几天无意点进咸鱼看了一下 ,价格比年前下降了不少。

网友:
可以用,内阻小,动力十足

网友:
做点焊机除了体积大点没啥缺点

网友:
搞个两串的,内阻越低越好,0.3毫欧以内

网友:
这用在点焊机上正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内阻估计很低,几个毫欧,两个串联很好用(我看大家都是两串的)

几个毫欧就废了!点焊用,单个不能大于0.2毫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个毫欧就废了!点焊用,单个不能大于0.2毫欧

啊。。。学习了。。。

网友:
做过一次,就是有点不耐用。价格有点小贵

网友:
别人说放电能力一般。所以他这么多年了也只值25元。别的都疯涨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