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2025][使用高德天气API]重写落叶枫的P3全彩时钟ESP8266程序

楼主(2025-02-27):
          本程序使用高德API获取实时天气数据和三天天气数据,分两次处理,第一次先获取实时天气,提取实时数据,第二次再获取三天天气,提取明天和后天数据,再合并数据。
          有WEB配置页面,可配置WiFi,高德的key,高德的城市代码。可固件升级,可恢复出厂设置。
          本程序设定9分钟获取一次时间数据,25分钟获取一次天气数据。
          输出的结果是“XX县今天天气:晴,25℃,北风3级。明天:晴转多云,25/15℃,北风1-3级。后天:多云转晴,26/13℃,北风1-3级”
可接入串口查看输出信息

网友:
没有家元买不了,楼主能否给发一下wfm324@163.com,谢谢!

楼主:
[2025][使用高德天气API]重写落叶枫的P3全彩时钟ESP8266程序
  .2025-02-23重写代码,程序设计执行获取时间代码为9分钟一次,执行获取天气代码为25分钟一次。
  .2025-02-26WiFi LED接在gpio 12 ,当WiFi连接成功时,LED点亮。当WiFi连接失败时,LED熄灭。当进入AP模式时,LED闪烁,意思就是要配网。
  .2025-02-24网页加入“升级固件”和“重置WiFi”按钮,可上传固件直接升级,可在网页端恢复出厂设置。
  .2025-02-26在WiFi热点后面加入Mac后四位,防止多个模块在同个地方时不知道哪个是哪个。
  .2025-02-26修复在AP模式时还是会执行获取时间和天气。
  .2025-02-27// 处理 windpower 中的小于等于号和大于等于号
  .2025-02-28只提取城市前面的两个字,如“惠东现在天气:。。。“。现在+明天+后天。city如果超过三个字,时钟上飞不显示天气。所以只提取城市前面的两个字
  .2025-03-05重新将全部城市提取,需配合单片机程序使用,否则上飞不显示天气。
  .更新所以库,并将今天天气输出。现在+今天+明天+后天
  .2025-03-08新增加网页版按键控制时钟,按键定义:const int KEY1_PIN = 14; // GPIO14const int KEY2_PIN = 16; // GPIO16const int KEY3_PIN = 13; // GPIO13
  .修复获取时间时一次失败后导致时钟显示E,修改程序第一次失败后,延时五秒再获取一次,一共五次。五次不成功退出。

最新修改后的页面。对单片机不熟,如有问题请多多指点。
刷完esp8266会出现一个热点,esp8266clock,无密码,连接成功后,打开浏览器输入192.168.4.1即可。
点击高德天气API文档注册获取高德KEY(连接家里的WiFi再点击)。
以后即可通过路由器IP地址进入此页面。

按键控制的部分代码。

LOOP循环的部分代码。

串口监视器的输出信息。

需要重新刷单片机程序。

单片机修改了原代码的获取天气数据用于上飞显示的部分代码。
源代码是提取第15和第16个字符进行判断。
修改后的是提取天气数据冒号后面的第一个和第二个文字进行判断。
无论城市多少个字都不会干扰程序提取天气用于上飞显示
增加上飞雾天,霾天,扬沙,雨天的显示
部分修改的代码如下:

STM32单片机程序:
esp8266程序:
城市编码表(高德可下载):

网友:
可以移植到现在的那个esp32

网友A:
楼主,第一次的esp8266连接wifi有密码,能告知一下吗?实在没有家元再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第一次的esp8266连接wifi有密码,能告知一下吗?实在没有家元再下载了 ...

密码密码1到8

网友B(2025-04-27):
农历三月没有三十,农历错了一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农历三月没有三十,农历错了一天

三月是大月,有三十。

网友B:
今天是三十,明天才是初一,我的这个怎么今天就初一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今天是三十,明天才是初一,我的这个怎么今天就初一了

哦,原来是说程序里没有三月三十。起始,我看过的所有公历转农历程序只要使用了网上流传的那个表格都有这个问题。
看了下LZ的附件,没有源程序,只能等LZ修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原来是说程序里没有三月三十。起始,我看过的所有公历转农历程序只要使用了网上流传的那个表格都有这 ...

已经修复2025年2057年2089年农历错误的问题,下载附件刷单片机程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农历三月没有三十,农历错了一天

楼下已经发布修复后的固件

网友(2025-07-11):
J记号一下!谢谢!

网友(2025-09-06):
高德天气API,一个月限制5000次了,之前好像是1天5000,超过就收费
所以我的天气都用其他API了,没办法,只能寻找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