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山拆解:拆个JHL的蓝牙耳机充电仓,中规中矩吧,耳塞还不想拆

楼主(2025-02-27):
如题,不做过多描述,也是一只耳的。

继续钟表撬片开壳,不过金色的边框条断了一小段。。。

内里做工中规中矩吧,IC方案SY7658,C口小板,指示灯不是薄膜线板,是卡嵌式分立小板,也有自己的特色呢。

耳塞外形仿的早期Air Pods,纯属听个响。

这两天小儿子玩超轻胶泥留下一堆的小号自封袋,正好清理干净了可以日后装蓝牙耳机或充电仓拆出来的备件。

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
电池用用,其他 的扔了吧

网友A:
拆了可以改充电宝

网友:
看着做工,这个算是比较好的;有的说是蓝牙5.0版本的,超远距离信号传输,拆开一看,就是2.0的;不拆不知道,拆开虾一跳;也不能算是假的,只能说虚假宣传,夸大其词。

网友:
电池也不大

网友:
这指示灯的小板挺特别

网友:
留着也就是鸡肋,没啥大用。

网友:
这个东西成本有多少

网友:
应该是JBL的兄弟姐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可以改充电宝

这充电电流。不如丢掉吧。。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B:
地摊上 好多标大牌子的真蓝牙耳机,无产品 标识,耳机都大同小异,就是外壳不同,有 HP、LETV ,虽然便宜(5元),但不敢买。

网友C:
集成度很高,有充电管理,大小电池路径切换。我买的是耳夹款,省的半路丢失。

网友D:
第一眼还以为是JBL了,又是个山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眼还以为是JBL了,又是个山货了

JBL 的还真没有,只有点SKULLCANDY(骷髅头)、JAYBIRD(捷伯德,罗技旗下品牌)的挂脖式(哦,还有上次捡到修复的那个红色漫步者W200BT),
还有用前两个牌子的板子改装到森海塞尔头戴式RF耳机成蓝牙的,
过段时间空闲点的话,可能会再改一个SONY的头戴式(以前念书时候买的,二十来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集成度很高,有充电管理,大小电池路径切换。我买的是耳夹款,省的半路丢失。 ...

我现在都不用买了,太多了。。。
久不久捡到单边耳塞或充电仓之类的,
偶尔也有成套的(严重怀疑有一套是正品Air Pods Pro4 Type-C款,因为很多细节哈,暂时不能说太多),还有像上次路边捡到的漫步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摊上 好多标大牌子的真蓝牙耳机,无产品 标识,耳机都大同小异,就是外壳不同,有 HP、LETV ,虽然便宜(5 ...

估计都是差不多的代工厂或者小作坊组装出来,海鲜市场上的某些剪线挂脖式倒是真品,价格合适的话可以搞几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