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帝胸们。我又豪横了。帮我看看这个改点焊可否

楼主(2025-02-27):
以为是点焊。。买来细看是哈巴焊。。是用来焊锡的。这下傻了。又要改改改。

看了下次级三层扁铝。。。。2*10的三层三圈。。不知能不能点0.15的铜片。。。
里面是一个松下PLC 和小文本。。还有个温控和一个不知什么东东可能看电流的。和一个固态继电。。就这样。。。
花了我240啊!!!!!!!!!!!
外观图是网上找的。。

看样子像是2*10mm的扁铝。。用了三层 绕了三圈。。这是想着不用改才买的。这下又要改

楼主:
大佬们都睡觉了????

楼主:
哈巴焊 热压脉冲焊。。这个焊屏排线最好。。。

网友:
你可以试试,看样子原理差不多,就是可能电流小了点。

网友:
看次级线圈不小,主要还是控制电路。

网友:
卖掉,买个点焊机

网友:
看起来确实非常像点焊机。

网友:
挂撕逼鱼卖掉吧……改装的话,估计明年这时候,你还在改

网友:
我觉得是个好东西,就是太贵了;不如花钱买个点焊机,而不是电焊机。

网友:
焊个东西看看,是骡子是马一定要出来溜溜。

网友:
这么大的外壳变压器只比微波炉变压器大一点?感觉全新的买的话肯定很坑啊!

网友:
变压器不大

网友:
拆都拆了,何不测量一下铁芯参数?估算下功率?

网友:
内部也是缝合怪

网友:
次级用的扁铝,初级是否也有铝的成分?

网友:
这价格你直接买个不好嘛别改了,浪费时间精力金钱,卖了直接买更合适

网友:
这个不好改,还不如卖了,重新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