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有熟悉PY32F002A么?j-link发现可以连接但是无法刷机

楼主(2025-02-27):
因为很便宜就买了一些,然后用jlink发现可以连接但是无法刷机,折腾了很久发现是线的问题,剪了一根USB的数据线连上就正常了,为什么标准的杜邦线不行啊?stm32同样的线都是正常刷的

网友:
PY32F003我都是用杜邦线下载的,002没有试过,我觉得应该还是芯片的问题。
当然,某些厂家的芯片抗干扰性能不是特别高,这是存在的。

网友:
可能是线接触不好,降低速率试试。

网友A:
串口 或者 daplink ,干嘛非要 jlink 不知道有啥好的,杜邦线很多都是接触不好 或者铁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 或者 daplink ,干嘛非要 jlink 不知道有啥好的,杜邦线很多都是接触不好 或者铁线 ...

串口怎么接线啊?我只有CH340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