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wera批头 终极防锈 发黑处理

楼主(2025-02-27):
手头一套wera KK62批头,使用很少,塑料盒密封收藏+防潮剂+涂抹WD40,偶尔拿出来用用,发现竟然生锈了,多次涂抹WD40,生锈依然扩大化蔓延,根据个人分析,生锈原因可能是激光打标造成的氧化物飞溅生锈,激光打标、切割,即使是304材质,也会产生锈迹。这套批头做工还不错,只是日益扩大的锈迹,让人实在难受,废话不多说,开搞!省得天天看得我心烦!
锈迹只是冰山一角,实际锈迹比图片中的难看得多。

正式开搞,抛光后除水、除油……此处省略n个字

除锈,这玩意气味很重,有腐蚀性,直接拿鼻子闻了下,差点没把我给送走……(才想起化学老师教的闻液体的方法)

正式发黑、漂洗、封油

成品出来了……此处省略n个步骤

装填

这个常温发黑,我5年前小试过其它批头,至今效果还行,虽然也会生锈,但速度非常慢,而且锈迹是麻点状,不是块状,所以纸巾一擦就能干净,很省心,批头发黑后,头部咬合部位,因为磨损会漏出金属本色,会轻微生锈,随着使用,下次又会将锈迹咬合磨损掉……

平时忙,本想发外加工发黑,一问价格,1000块,我直接扔了换套新的算了,发黑这套Wera,整整折腾了我一周时间,换各种清洗剂、发黑液……学习请教各种注意事项、视频……只有你操作过后,才知道多麻烦。各位看看就好,不要效仿,看似简单,中间的操作步骤、手法、浓度、时间……整得人受不了。

楼主:
1楼我自己的
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发黑后把原有的激光标识掩盖了,使用不方便,根据我多年的使用经验,找批头从没去看过标识,都是直接找头,看形状匹配,所以标识不标识的无所谓了

网友A:
工具是用来收藏、抚摸的。

网友B:
发黑的是什么液体?
我是用电镀来防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具是用来收藏、抚摸的。

天天还要去保养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黑的是什么液体?
我是用电镀来防锈的

您是大神,看来您的下一步就是离子喷涂了……电镀我了解过,想做好,工艺更复杂,我看中小厂都做得一般,个人就放弃了。

网友:
坛里藏龙卧虎啊,金属表面处理都diy了

网友C:
就是摸少了导致的,你别不承认。
老实交代,都摸什么去了?

网友D:
这个发黑层比较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摸少了导致的,你别不承认。
老实交代,都摸什么去了?

的确是使用得少,1.2年难得使用一次吧,偶尔拿出来摸摸,手头批头太多,wera wiha PB 威威 博世 世达……基本全有,最先生锈的就是wera和世达

网友:
居然锈了,居然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发黑层比较薄

是的,这个发黑层很薄,也很容易磨损掉,但磨损部位又不容易生锈,个人使用,够了,再复杂的表面处理,个人也做不了了

网友:
wera wiha都爱锈 尤其本色没防腐层, 我都是谁它去,锈就锈 反正买了一大堆 多了就麻木了
金属工具本质不是在使用中磨损就是在空气中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黑的是什么液体?
我是用电镀来防锈的

其实电镀的防锈能力比发黑要好得多,只是想要达到镜面效果,和可靠的附着力,不简单,可惜自己没那能力,有请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
黑螺丝是不是这样搞的

网友:
老枪得总擦,盘出包浆……

网友:
没事多盘盘就好了

网友:
镀铬效果更好

网友:
终极防锈的方法就是经常用

网友:
看是什么金属吧,有些金属直接用可乐就能发黑,放进去煮一下就行,因为里面有磷酸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