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罗技G300s有线鼠标 更换微动

楼主(2025-02-27):
鼠标左键连击了,拆开看看,顺便换个微动

正面的样子,用了几年,比较沧桑

背面的样子,三个脚垫,都要拆下

上面脚垫下两颗螺丝,下面脚垫下各一颗螺丝

没有卡扣,直接打开

取出主板

主板背面的样子

取下左键微动

换上新的微动开关

恢复脚垫,基本无损

网友:
微动开关是怎么这门完美取下来的

网友:
换的欧姆龙微动?

网友:
谢谢分享,不错编码器是光栅的啊

网友A:
正好用的是G300s,顺便看了一下底部的标,发现不完全一样,生产批次问题?

网友:
鼠标还是很经典的,不错

网友:
这个鼠标很小巧,非常适合女士使用。

网友:
对于微动开关,都是刀片挑开,刮一下,上润滑脂

网友B:
这鼠标不错,我今天也修了个鼠标,和楼上说的差不多,拆开微动,喷了点神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鼠标不错,我今天也修了个鼠标,和楼上说的差不多,拆开微动,喷了点神油。 ...

这么便宜的微动,一个月换一个都不亏...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网友:
设计的不错,很好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好用的是G300s,顺便看了一下底部的标,发现不完全一样,生产批次问题? ...

SN前四位是生产年月,可以看看是不是年份差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便宜的微动,一个月换一个都不亏...

那焊盘受得了吗?

网友:
双面板应该没事,纸基板单面PCB焊盘容易挂...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网友:
我2013年买了个G300,红底的那个,2019年自己换了两个微动,一直用到现在,真的很耐用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罗技鼠标我自己换了好几次微动了,反正微动这东西是真的便宜,搞不懂为什么罗技原装的微动为什么质量就一两年,明明就几块钱的微动可以五年八年不坏,这东西也搞这么短寿命的计划报废不是砸罗技这么好的招牌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