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习惯性碎壶又一次折腾养生壶康佳养生壶

楼主(2025-02-27):
习惯性碎壶又一次折腾养生壶康佳养生壶

医学上有个术语叫习惯性脱臼、抽经、错位等等,这个水壶也是,已经换的第三个壶身了,好在多多上有更便宜的。
ps,nova3主板挂了,昨天用风枪加焊油想抢救一下,直接不行。。看来又得升级一门手艺了。

网友:
一样,周而复始,买了个套胶的希望耐用一些。

网友A:
应该用高科技,去修复破损处。

网友:
我上次也换了个,价格便宜,23元包邮

网友:
这个不容易修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用高科技,去修复破损处。

这个裂纹会慢慢延伸,所以没法高科技。。而且食品级的东西,不敢乱用胶水哎。。

网友:
我的TCL的养生壶配不来壶身,啊啊啊啊啊啊,生气

网友:
习惯性自残

网友:
年前刚拆了一个破口的养生壶,才发现底下的发热盘与玻璃壶身是硅胶密封圈连接的,以前一直以为是什么胶粘的。

网友B:
请教一下,养生壶的温度检测经常接触不良,砂纸打磨了座上和壶上那个圈会好一段时间,楼主遇到过么?

网友:
这壶这么不结实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养生壶的温度检测经常接触不良,砂纸打磨了座上和壶上那个圈会好一段时间,楼主遇到过么? ...

我之前遇到过,大概率是表面镀层被破坏然后容易氧化接触不良,之后用过润滑脂也有,固体黄油涂抹后就好用了,但是能用多久不知道。

网友:
买个不锈钢的

网友:
这东西用的久了就当耗材了,几年换一个,也是更新设备了

网友:
的确很容易碰到

网友:
换新的是最根本的

网友:
其实就是个烧水壶了,买美的电水壶更安全耐用了

网友:
看来这个壶容易破口,厂家应该改进工艺材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遇到过,大概率是表面镀层被破坏然后容易氧化接触不良,之后用过润滑脂也有,固体黄油涂抹后就好用 ...

受教了,晚上回家试试打磨完涂点润滑脂

网友:
还真没换过这养生壶,还以为是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