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简单拆一个海康威视DS-XPAH30弱电箱插排

楼主(2025-02-27):
顺手买1元买的,后来去看正价才1.2元,不过一个ID限购一个。

透明热缩膜包装,还带了线尾护套,好评

背部字体清晰

内部挺简单的,竟然还是一体铜条,不过测了一下,也就0.5厚的样子,不过也足够了,人家是用在弱电箱里的,也就是光猫路由交换机之类的负载,完全够用。
换个号再搞一个备用。

网友A:
看起来质量还可以。

网友:
不带电源线的?

网友B:
我买的是正泰的,比公牛便宜,做工感觉比工牛好,当然没你这个便宜,一个买7个

网友C:
指示灯的焊功差点儿

楼主:
不带,不过这也够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质量还可以。

一千瓦以内应该没啥问题,不过人家主要用途是光猫路由啥的,加起来也不超过一百瓦,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是正泰的,比公牛便宜,做工感觉比工牛好,当然没你这个便宜,一个买7个 ...

我在淘宝也买过,一般红包后五六元一个,在抖音看技术培训直播,金币换红包,几分钱几毛钱一个正泰,公牛,正泰公牛加起来也囤了一箱子了,都是三位五孔不带线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示灯的焊功差点儿

估计是人工焊接的吧

网友:
还是铜条的~这也太便宜了

网友:
1块钱还是铜条的,这个顺的值

网友D:
上连接啊  搞个羊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连接啊  搞个羊毛

网友:
铜条不错,小功率的够用了

网友:
足够应付弱电监控箱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在淘宝也买过,一般红包后五六元一个,在抖音看技术培训直播,金币换红包,几分钱几毛钱一个正泰,公牛 ...

啊。。。啊。。怎么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啊。。。啊。。怎么看的。。。

就比如这些

网友:
好家伙,海康的羊毛被你们薅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