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罗技G102有线鼠标 更换微动

楼主(2025-02-27):
鼠标左键连击了,拆开看看,顺便换个微动

正面的样子,用了几年,比较沧桑

背面的样子,四个脚垫,只需要拆上面两个,贴纸下面还有一颗螺丝

采用划十字方法,避免大面积损伤贴纸

没有卡扣,直接打开

取出主板

主控芯片

鼠标比较低端,采用的编码轮,也十分容易损坏

取下左键微动

换上新的微动

恢复脚垫,基本无损

网友:
又能重获新生了

网友:
电路板看着整洁舒服,但是编码器不是光栅了啊

网友A:
微动开关问题,一般都是内部触点氧化导致的,我一般都不换了;我是这样处理的,用0.5MM的钻头,在微动开关的尾部上,打个孔,用微型注射器注入无水乙醇,然后快速按健几次,清洗触点的氧化层,微动开关变得就很好用了,一次不行,可重复几次;然后用胶布或热熔胶堵住小孔,防止灰尘进入;省钱省力,不用动烙铁,只是用微型电钻钻个孔。

网友:
编码器不是光栅了啊

网友:
能换微动,一个鼠标能用一辈子。

网友B:
这个微动很垃圾,你还继续换这个型号的微动上去?

网友:
鼠标看着不 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微动开关问题,一般都是内部触点氧化导致的,我一般都不换了;我是这样处理的,用0.5MM的钻头,在微动开关 ...

0.5的钻头不好找,无水酒精也不好存,所以还是换微动更方便...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网友:
STM32的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微动很垃圾,你还继续换这个型号的微动上去?

以前囤的,坏了再换,用完再说

网友:
用编码器的总觉得差点意思。。。

网友:
编码器用时间长了会上下乱跳,把鼠标拆开,用WD40对着编码器喷一喷,转一转就好了.我已经修好几个G102 G304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0.5的钻头不好找,无水酒精也不好存,所以还是换微动更方便...

鸡毛,我都是把微动拆开,把里面的触点打麿下就装回,比啥都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鸡毛,我都是把微动拆开,把里面的触点打麿下就装回,比啥都好

我还是直接换来得方便...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网友:
不错,是二代102,换微动是最有效的解决方式

网友:
编码器不是光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直接换来得方便...

打磨不用拆微动,把上壳拆下就好了。如果是垃圾鼠标就当我没说,直接丢了就行

网友:
看下按键柱是不是被微动磨出个凹痕,连击基本不是微动问题,是这个按键柱磨损导致微动按不到底,处于触发临界才会连击,用502+痱子粉之类的补平这个凹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