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爱适易100-7B厨余垃圾处理器维修

楼主(2025-02-27):
机器品牌:艾默生.爱适易,型号:100-7B

这个东西,还是第一次见,没见谁家装有,还是一个进口的,原产地美国.
里面不是很复杂,就是一个气动开关和一个保护开关,中间还有一个有点像双联开关的东西,到马达,没有别的电路.

气动开关

保护开关

这个开关不知道叫什么,220进,还有4条接马达.

马达4条线

现在测量红线没有和任何线通,可以确定马达是有问题了
4线马达没有电容,还没见过.怎么工作的.

网友A:
电机的线圈有温度保险,所以红线没有和任何线通。

网友B:
马达是无刷电机吧,不是传统的那种电机

网友C:
不知道这玩意咋用的,应该演示一下,是粉碎压缩么?

网友:
麻烦标题修改一下  爱适易,型号:100-7B,    添加上去,方便后期搜索~~~

网友D:
感觉转子上的是偏心轮,配合多触点开关,低速接通启动,速度起来后,偏心轮持续旋转不能让触点接触,停机时为了保证触点接触以备下次启动,偏心轮下的弹簧就是复位作用,保证触点接通,偏心轮永远朝一个方向,不知道多触点是不是有滑块与中间轴接触,话说启动绕组线圈好少噢!食物粉碎机,容易堵下水道。

网友:
没看懂他这开关,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玩意咋用的,应该演示一下,是粉碎压缩么?

好像是有刀片,旋转切碎那种

网友:
这个粉碎机就这样

网友:
吓了一跳,处理器都能搞了,真是民间大神辈出

网友:
外面还有啥?

网友:
感觉像是实现为了不同转速而设置的线圈。

网友:
谢谢分享~我们家没有这玩意,都是直接倒垃圾桶

网友E:
没有控制面板的吗

网友:
说来老美的东西真的保守,一个带离心启动开关的交流感应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马达是无刷电机吧,不是传统的那种电机

是传统的电机,串激电机,可以直流也可以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线圈有温度保险,所以红线没有和任何线通。

两个绕组,4条线,看上去没有温控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控制面板的吗

没有,外面就一个气压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转子上的是偏心轮,配合多触点开关,低速接通启动,速度起来后,偏心轮持续旋转不能让触点接触,停机时 ...

有,有一个黑色的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绕组,4条线,看上去没有温控开关

通常是夹藏在线圈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