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雷克沙V40064G边砖求个修复工具

楼主(2025-02-27):
就是图片这款,突然只显示U盘不显示容量了 格式化不了 求大佬

网友:
基本只能寄回厂家换货或是维修了

网友:
能不能先无损拆解嘛,不能就度娘一下主控是什么嘛 再找开卡工具

网友:
看看主控是什么  找对应的量产工具

网友:
同样的外壳型号主控也不一定相同

网友A:
V400,应该就俩方案,ZC3281(FC3379)和IS918EN,这俩在论坛上都能找到工具。
还有个HG2319,也有工具

网友:
先看果照...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V400,应该就俩方案,ZC3281(FC3379)和IS918EN,这俩在论坛上都能找到工具。

一芯点序专家

网友:
我有个同款,供参考。
3281FL的,用一芯FCMptools_U3_20240508_2.25.20.16可以重新量产。

IDs: 1/8, CEMap:1, ValidCE:1
2C C3 08 32 EA 3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OK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X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X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X
Name:   FNMB47R512G1KLBAEJ4(B47R)(ToggleFlash)
State:  Ready
=============mpinfo information=============
Scan level: 2
Bad Block: 336
Capacity: 59546MB >>> 59000MB
Product Time: 2022-09-07 14:50:59
MPTime: 01:13:44
Version:1.0.0.1(cfg:0x3)
Firmware:22.6.10.10
IC Version: 3281FL

网友:
hosin global(宏芯宇)u盘量产工具
宏宇芯hg2319(群联ps2251-19)

ModeConverter v1.0.1.5_CHS

 设备描述: [F:]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Lexar USB Flash Drive)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3.2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4mA

USB设备ID: VID = 21C4 PID = 0CD1
设备序列号: 90003C544CD65D34

设备供应商: Lexar
 设备名称: USB Flash Drive
设备修订版: 0110

产品制造商: Lexar
 产品型号: USB Flash Drive
产品修订版: PMAP

 主控型号: Unknown(未知)

网友:
拆开看看里面主控,可能不是一批不一样

网友:
我记得这款是5年质保,只换不修

网友:
这个新版大概率是点序IS918的方案,毛子网上有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