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个CKC DH48s-s双时间控制器

楼主(2025-02-27):
4块多买了一个DH48s-s双时间控制器用来控制鱼缸水泵的启停,用了一段时间,控制效果不错,但是时间有一定的误差,每天大概快5秒左右,想想拆开看看能不能换8025提高精度,结果看到不是32768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调整精度。

4.096MHZ晶振

网友:
这种级别的每天误差5秒左右就已经不错了

网友:
做工很满意了

网友A:
那鱼晚几秒充氧就会翻肚子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鱼晚几秒充氧就会翻肚子吗?

这回复没毛病

网友:
我的定时喂鱼加氧主要是怕忘记喂鱼加氧,,,估计楼主也是。。。谢谢分享

网友:
看着还不 错,精 度不高也可以接 受

网友:
要不就换个小功率的鱼缸水泵一直开机

网友:
这种用途精度差不多就够用了

网友:
这鱼缸的定时器啥时精确要到秒了

网友:
变压器的,应该比开关电源的好一点点

网友:
时间和那晶振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回复没毛病

哈哈,鱼儿们游泳比赛,看谁跑的快

网友C:
这用途,这种精 度不高也可以接 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用途,这种精 度不高也可以接 受

是的,就是看着8025想用

网友D:
我家鱼缸水泵20瓦一个月用好多电啊,气泵5瓦可以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鱼晚几秒充氧就会翻肚子吗?

那鱼会骂骂咧咧的

网友:
4.096就是晶振,4.096M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鱼缸水泵20瓦一个月用好多电啊,气泵5瓦可以接受。

可以考虑加一个时间继电器,设定开启时间和关闭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