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改一个配套WORX威克士电池的工作灯加装温控散热风扇

楼主(2025-02-27):
网上买了个配套WORX威克士电池的工作灯(电池自备),灯光一键三档亮度可调。

虽然灯头的散热鳍片看起来很强大,但是在最大亮度时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散热器会非常烫手,估计得有70摄氏度往上.....

所以决定改装,加装一套简单有效的温控散热风扇。

于是,先把后散热器固定到铣床上,铣出一个60*60的方槽,

再在散热鳍片上随意打些通孔帮助加装风扇以后更好散热,

再装到车床上,将COB灯芯铝基板安装面,车,平整。

灯头加工完毕,喷上黑漆,整体性更美观。

试装风扇,并且寻找风扇防护网的安装位置。

最后整点儿花屁股活儿,装上金色螺丝,和,两个不同颜色的铝合金平头螺丝垫圈儿,主打一个骚气。

改装灯座内部,加装风扇温控调速板,并,捋线。

最后将COB灯芯铝基板装回,垫好导热硅胶片,固定温控头。

总装完成。侧面照。

改装后背面照。

45度角儿照

经测试,改装结果完全符合预期,改装前最大亮度下,后散热片温度70摄氏度+,改装后,散热风扇在40度开始启动散热,风速低风噪极低,目前室温26度情况下,散热器温度维持在40上下(当然温控板是可调设定的)。

- = end = -

网友:
上下连接线用USB3.0的线改造就更好看了,用多芯软的网线也可以。

网友A:
怎么不实测一下最大亮度时输入电压电流

网友B:
有设备就是好!
这个灯最大有多大功率啊。

网友C:
改装的真漂亮~~不错话说这种3D打印的插座如果用料不好很快就会变脆散架,家里有一个类似的放了几年就开始散了,后期买注塑的比较结实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大力支持了

网友:
做的不错,不仔细看还以为是原配的,赞一个。。谢谢分享

网友:
这改的堪称完美,好手艺。

网友:
完美的很啊

网友:
羡慕楼主有设备动手能力又强

网友:
手艺不 错,有铣床就是方 便

网友:
动手能力强,又有设备

网友:
厂家如果按照你的思路,这个一改,估计价格要翻倍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能省很多钱。

网友:
有车床真是好

网友:
楼主手艺很好,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实测一下最大亮度时输入电压电流

感谢顶帖!还真没想到实测下电压电流,因为电池有好几块,需要用灯的场景电池肯定要带够,还真没往这边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设备就是好!
这个灯最大有多大功率啊。

感谢顶帖!估计至多是国产20W的COB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装的真漂亮~~不错话说这种3D打印的插座如果用料不好很快就会变脆散架,家里有一个类似的放了几年就开始散 ...

感谢您提供的情况,我还真得留意下,我自己有POM和尼龙板,大不了铣床加工一个基座上盖板,下盖板是注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