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再发一个无法拆的东西,另求助大家帮分析一下这个变压器为什么两根线

楼主(2025-02-27):
前几天出门溜达,看到了一座变压器,有点意思,没见过

找到答案了,和各位大佬分析的一样一样的,是路灯用变压器,其中一根线杆上有标牌写着【路灯】了,之前没有注意到
另外还有禁止攀爬的标记。在另一根线杆上有高压危险的标记

感谢各位大佬的回复

====================================================================

记得常见的变压器通常是三进三出,中性点接地,但这个变压器有点不同,两进两出

高压侧(且这么称呼吧)线距很宽,低压侧直接用的二芯电缆串了管子进了下面的配电箱

之前见过高压输电使用两根线的,但这个进变压器两根线的还没见过
这是之前发的两根线的高压输电【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989-1-1.html

上图吧,大家帮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用的,这个变压器就在小区外面的小马路边

在离上面这个两进两出不远还有这么个常见的三进三出的一个

网友:
为了透彻研究,建议拆回家!

网友:
这东西研究起来有些要命

网友:
谢谢分享   第一次见

网友:
谁拆牢底坐穿,他就是烂在上面也别去动一下

网友:
这是电容器

网友:
你有没有想到会是单相的路灯变压器

网友:
进行无功补偿的电容器??

网友:
单相变压器。

网友:
建议搬回家仔细研究

网友:
不一定是变压器

网友:
电容器一般是圆柱体的。
这个应该是单相变,由10KV三相中的2相输入,输出2组220V的,容量一般是50KVA的。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还是蛮适合的,投资小、安装简单(单根电线杆就能安装)。

网友:
拍张铭牌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只有一相,这里作终端变压用的用户变压器

网友:
电力变压器也有单相的

网友:
这个上边有铭牌的,可以找电工师傅问一下,就知道了。三进三出是常见的,其它都是有别的用途的。

网友:
路灯用的单相变压器

网友:
梯子呢,爬上去研究一下

网友:
这东西以前油贵吧,还是个技术活

网友:
拆了,就是破坏电力设备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