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充电宝?

楼主(2025-02-27):
这样的充电宝

想测一下输入口电压几多v,插上插头没接输入电源就发现2根输入线上就有了5v电压?

回头测了输出电压是正常的5v,再验证其他充电宝,输入不加电是2根线间都没有电压

这是什么鬼?但是给手机充电没见异常,本身没电了也能充足电,坏掉了吗?

网友:
板子不行    有些垃圾充电宝充电口都有电输出

网友A:
这个没什么奇怪,有的自带检测的电路,你插上用电设备,电池检测输出口有电压了,就会输出5V,给用电设备充电;如果输出是短路或断路,是不会输出电压的,可能要满足2.5V或差不多的电压才行。另外,充电宝是否输出电压,与你是否给充电宝充电没多大关系的。

网友:
这个无论是电路设计还是做工上来说都是垃圾啊

网友B:
如果是C口,可能同口输入输出的。
但你这个是MicroUSB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什么奇怪,有的自带检测的电路,你插上用电设备,电池检测输出口有电压了,就会输出5V,给用电设备充 ...

有部分充放单晶片充电宝充电时是不能有5V输出的. 因升压电路结构一般在没有接负载时usb输出电池电压减一个空载二极管压降.

网友:
有些芯片支持所有接口双向快充的

网友:
你画个电路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C口,可能同口输入输出的。
但你这个是MicroUSB口啊。

一般充电宝都是MicroUSB口充电,标准USB口放电,刚才在这个充电宝的MicroUSB上接了个LED灯珠,点亮了有400ma电流,是不是它的这个MicroUSB口即能充电又能放电呢?

网友:
正常的充电宝,micro USB口不会有输出的,有电压可能是板子问题,哪怕你usb-a口不接4线USB,也不会自动工作,中间2线检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