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纯水机————硬插管配件i

楼主(2025-02-27):
上次发贴对比了一下纯水机接头配件的质量问题: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498999&highlight=

有朋友说硬插管方便、也不会漏水。

正好这两天有邻居用了几年的某尔牌纯水机漏水,且原机是壁挂的,没有机脚,要我帮忙装一台新机。某尔厚道,用的是1812通用膜壳以及十寸前三级通用滤瓶。根据人家的实际情况及需求,推荐小膜大桶纯水置换方案,最大限度利用原某尔纯水机的配件,像压力桶、增压泵、三个十寸通用滤瓶等大件都可以利用起来,膜壳漏水想换上好点的配件看看能不能解决,配上不锈钢机架,成本不高,原机能用的都用上。

重组完成后发现问题来了,膜壳的硬插管漏水处还是漏水,换上中荷双O圈的接头都不行,换崧泉的接头还是不行,崧泉接头里的O圈非常紧,依然漏水,只好换膜壳了。

膜壳上的标签还有韩文,1812的膜壳

膜壳接口是硬管插头,原装的接头一次都没有拆过,漏水。

这个接口硬管周围有一圈保扩圈,没有工具都没办法将弯头拔出来。

漏水速度倒是不快,一两分钟一滴吧。

折腾了半个多小时,换上中荷双O圈接头,还是漏,再换上崧泉接头,插入很紧,依然漏,没办法,只好放弃这个膜壳了,重新买螺纹接口的膜壳了。

这种硬管接口的接头,若是一般小接头,坏了换一个,也还不是什么大事,但膜壳坏了就有点贵了,更有增压泵也出这种硬管接口的,更换成本更高。

经验之谈,与君分享,如何选择,见仁见智!

楼主:
装机的时候,有可能受空间限制,我也会用硬管插接头,但一定选质量好点的,就算后期坏了,换一个费用便宜也方便,但尽量少用,能不用就不用。

网友A:
插接连接件母头不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接连接件母头不行啦

不是,是膜壳硬管不行了。

网友B:
多大点事,生料带缠上就完事,一般硬壳一体就是一次性10寸PP棉的壳会用,只不过RO膜壳用一体我也不会抵制,因为这种东西要上大膜选择非常少,3012/3013这俩的尺寸根本不标准,既不30也不12/13,甚至12比13还大,所以尺寸匹配才是王道

网友C:
把这个往下压住是不是就可以拔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这个往下压住是不是就可以拔出来了?

是的,但手伸不进去,得用工具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点事,生料带缠上就完事,一般硬壳一体就是一次性10寸PP棉的壳会用,只不过RO膜壳用一体我也不会抵制, ...

这个缝隙里怎么缠生料带?卡环还会把生料带怼出来。选择还是有的,就是不要选这种硬管插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缝隙里怎么缠生料带?卡环还会把生料带怼出来。选择还是有的,就是不要选这种硬管插接的! ...

切一小段缠上硬管上再插母头,我就是缠过才这么说,我不说每天,起码每个月跟这个打交道。。只要不是螺纹齐根断问题都不大

有没有选择已经说了,有的尺寸就是没有,你局限在1812里面,那当然选择非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一小段缠上硬管上再插母头,我就是缠过才这么说,我不说每天,起码每个月跟这个打交道。。只要不是螺纹 ...

螺纹齐根断好处理,因为膜壳是母头,把断的公头想办法弄出来就行了。缠生料带对于动手少的朋友来说不太容易,而且会被卡环怼出来。

什么叫我局限在1812里,目前400、600的膜几乎就是3012和3013两个型号,不同的厂家,不同的材质,不同的接口方式,价格从二三十到七八十的都有。

你说的对,3012、3013膜壳确实不标准,既不30,也不12/13。再就是早年3012、3013都用,后来人家换膜不知道型号,后来这几年装的一百多台只用3013一种了,这样买膜换新就简单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手伸不进去,得用工具才行。

一把平口起子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把平口起子的事

平口起子不如镊子,两边同时压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