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日置3256反应快不快?

楼主(2025-02-27):
淘了这个日置3256万用表,还没到货,不知道反应快不快。问问爱表的大神们

网友A:
看成色不错,多少钱入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成色不错,多少钱入手的?

240元,就为淘个老点的表,不晓得速度咋样?

网友:
据说还可以。

网友:
这么多电流档位

网友:
大约2.5次/秒感觉是挺快的,双积分的结构也不会是那种跳的快但稳得慢的。用起来感觉会不错。那时候日本表不比福禄克差多少。只是前些年一段时间有差距,现在也是可以相抗衡的。
唯一问题是没维修手册,但这种电位器调整的表,看走线也能八九不离十

网友:
除了电解电容不好外,其它都不错

网友:
HIOKI3256比4282还好用,反应速度快很多。而且还可以对部分档位微调。

我当时收提库存机,挺好的,后来更换了电容后,功能全部恢复。后来又收了一台3257还在服役中。

你这个机器有些小问题,第三图手掌心位置,明确维修过。

网友:
看起来很是小巧。

网友:
不但要快, 要快准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