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感应小夜灯更换开关

楼主(2025-02-27):
刚到的感应小夜灯打开盒子一看开关是碎的

找出电池鼓包的同款小夜灯,用火机烧PCB背面,一会锡就化了,取下小开关直接更换。顺便把主控烧下来了,正面没字。但反面有
焊的不漂亮,手残党的我已经很满意了。算是完美修复

网友:
弄上去也是用火机烧的吗

网友A:
打火机都能焊这样,秒杀一众小功率烙铁

网友B:
顺便换一块大点的电池...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便换一块大点的电池...

手里有容量大的装不进去,能装进去的容量都差不多

网友C:
这就是一个小按钮,按一下是一个功能,比如:常亮;连续按两下,是第二个功能,比如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火机都能焊这样,秒杀一众小功率烙铁

用火机拆焊,又用烙铁焊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火机都能焊这样,秒杀一众小功率烙铁

打火机是拆吧,哪有用打火机焊的...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一个小按钮,按一下是一个功能,比如:常亮;连续按两下,是第二个功能,比如闪烁。 ...

对,其实不装也能用。装上方便

网友D:
铝基板是真的难拆,最好整一个铁板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火机拆焊,又用烙铁焊上的

还以为用拆焊都是火机呢,看看还纳闷塑料居然没烤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铝基板是真的难拆,最好整一个铁板烧

不是铝基板,开关太小,烙铁够不到焊点。所以用火机加热pcb背面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火机是拆吧,哪有用打火机焊的...

认知出现了偏差

网友:
高手,我用天然气灶来拆焊,用电烙铁试过一次感应电击穿两灯珠就有教训了

网友:
我的是这种长方形的换了500ma长条电池,圆形的换1000mA的旧手机电池,不想花钱买电池了,价格顶灯的价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高手啊

跟论坛里的大佬们学得一点小技巧

网友:
还好,如果是用打火机焊的那就太厉害了。

网友:
又学会技能拆得快

网友:
用火机烧取件,看着效果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