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发一个串联供电并联充电的9V电池

楼主(2025-02-27):
看到几个大神都做了9v电池,心痒痒。攒了很久的元器件,终于打板焊接做了一个,这电池还是有点贵啊。

元器件选型:充电IC使用4054,充电电流500mA;继电器使用双触点2A的超薄继电器G6K-2F-Y-DC5,1.35一个可以0元购,高度仅仅5.2mm;充电口采用6p的typeC母座;电芯采用082535的,尺寸刚刚好,不过有点小贵,要8块一个(带保护板)

立创打板

好不容易审核通过的PCB,这版继电器不是这个,NEC EE2-5NUH,高了,躺着安装的PCB。

第二版不行了,怎么审核都说是拼板,干脆只打充电板算了。继电器高度5.2mm,正常安装

今天花了些时间把它焊接好。先焊4054,再焊充电座,再焊阻容件,最后焊继电器

第一版的支架和焊接好的电极(取电极窍门:3mm的钻头在旧电池上钻掉铆钉,就能轻松拿出)

再焊支架

电池一起来合影一张

试了试尺寸,刚好

焊好电池线

充电

谢谢看完,渣渣焊工,渣渣手工。
电池是真的丑啊。实用就行

又买了一对800 mAh的电池,再做一块……

网友A:
首先佩服楼主

个人觉得,如果不是想商业出售,自己用完全没必要搞这么复杂~

网友B:
可以可以,晚上我也搞个玩

网友C:
这侧边再用一块侧贴着能增加结构稳定性...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网友:
做的真的很好,就是这种电池自放电不?会不会长时间就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真的,就是这种电池自放电不?会不会长时间就没电了?

还行,电路在平常有一节接在4054的电池端,BAT端漏电流在2微安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侧边再用一块侧贴着能增加结构稳定性...

尺寸刚好,热缩管都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佩服楼主

个人觉得,如果不是想商业出售,自己用完全没必要搞这么复杂~ ...

玩儿呗。。。多动手可以预防老年痴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可以,晚上我也搞个玩

并不便宜,而且很丑。我是用了红包(春节的大红包不知道买啥)

网友E:
这种  电池  充放电  多久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  电池  充放电  多久一次

容量如果没有虚标的话,可以给万用表用很久了。

网友F:
做的很好,不过9v电池的表都被我卖掉了,电池用不起

网友G:
高手!不过9V电池在日常生活的应用场景太小。跟燃气炉1号电池的一样,比较小众

网友:
一直想做,PCB也画了两版,只是不急用,懒得花钱打板了

网友:
超薄继电器好评,9V表最大的问题就是一旦忘了关机,里面的6F22基本上一宿就没电了,改成锂电以后大大的省钱

网友:
做的真的很好

网友:
不错,充电自动切换,取消了手动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的很好,不过9v电池的表都被我卖掉了,电池用不起

卖之前居然没拆?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手!不过9V电池在日常生活的应用场景太小。跟燃气炉1号电池的一样,比较小众 ...

万用表还有一些用它,一个网线测试仪也用它,所以也有点动力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