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科沃斯扫地机CEN540

楼主(2025-02-27):
家里的科沃斯扫地机不工作了,打开电源,跑一步,就闹着要回去充电,充一下就满了。像是个偷懒的小孩,就是不愿意干活。开始以为是电池不行了。仔细查过,电池没有问题,而且是满电的,那应该是机器的问题,于是拆开看看。

就是这个。

机器底部。

底部的铭牌,是比较老的一款,2015年6月产。型号是CEN540,四节18650串联电池供电。

取下底部的螺丝,可以翻开机壳。图中下方是机器的顶部。蓝色圆盘处是吸尘器电机,电机线连接到了主板上,需要把这根线取下来,机器上下两部分才能分开。

分开后就是这个样子。机器前端碰撞传感器的外壳要先拆下来,就是图中两根黑色的弧形塑料框。

分开后的上半部分。图中上部是外壳上的指示灯,接线端子要从主板上拔下来。下半部分吸尘器电机两侧斜着的金属板是配重,也起安装定位作用。其实整个机器也不轻了,不知道为什么还需要配重。后面装回时要把这两块金属板安装到位,否则上下两部分不能合缝。

这是机器的下半部分。看第一眼会令人大吃一惊。这里是高灰尘空间,主板竟然没有做任何防尘措施,直接裸奔。图片中间的孔就是进气孔,工作时这里满是尘土垃圾,四处飞扬。大家都知道,电路板最怕尘土,会造成运行不稳定,严重时还会烧毁主板,引发火灾。但是国内的这个大品牌它就是这么干的。

来一张主板的特写。一片狼藉,惨不忍睹。上半圈都是接线端子,两侧的矩形孔是留给机器面盖开合支架运行的空间。板子的结构并不复杂,分电源、传感器、电机驱动、蜂鸣器、显示部分,就不仔细研究了。如果日后它退役了可以拿来自己写程序操练一下。

主控是一颗STM32F071VBT6,性能一般。这台扫地机并没有特别的智能功能,只是接收红外遥控器信号,处理碰撞传感器信号,驱动电机,所以这颗MCU够用了。当然也就是说它的技术水平一般了,可售价并不便宜。在几年前利润应该不少,刚开始流行这个时赚了不少钱。

到这时估计也明白了它不工作得原因了,就是灰尘太多。把主板仔细清理一下,再想办法做一点简单的防尘。把机器装回去,它就正常工作了。怎么防尘的,这里就不好意思露脸了。

网友:
这东西的确很是灰多,,,

网友:
怎么防尘的?

网友:
是不是上下吸尘口密封不好

网友:
我有台DS37,有个向天花板望的摄像头....一直想知道这摄像头是真的还是假的?

网友:
这防尘搞的,好奇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100买了坛友的一个,貌似更先进,带水箱可以沾抹布拖地。挺好用的。

网友:
我也买一台玩,但电池废了,扔角落。

网友:
这个我家是拿来扫床底的

网友A:
我家有个扫地机器人用了快10年了,为了修它我在海鲜平台上陆陆续续买了同型号的4台(都是好的)
电池全新的也买了5-6块了

网友:
科沃斯扫地机做工不错

网友:
家里也有一个,比较傻。没有规划功能。

网友:
里面灰尘挺多的够脏的

网友:
跟我一样,电池仓电池不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有个扫地机器人用了快10年了,为了修它我在海鲜平台上陆陆续续买了同型号的4台(都是好的){:06 ...

我在PDD买了一个2手电池,4节的,37元,扫地续航时间上90分钟,非常满意....原价是58元的,平台给优惠价了

网友:
智能家居,值得拥有,谢谢分享

网友:
这灰尘真多啊,静电吸附的?话说这玩意扫地好用吗

网友:
这个扫地机器人的智能化程度比我养小鸡换来的扫地机还是要高不少的吧

网友:
我的也在吃灰,进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