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爱迪特ADS-3212 DSP校园广播接收机

楼主(2025-02-27):
爱迪特ADS-3212是一款支持调频(FM)和音频(AF)信号接收的校园广播设备,主要用于学校英语听力考试、日常广播等场景。

拆开来一看,里面超级简单,线路板很简单,不过却用了四个芯片!
具体听了一下,FM接收效果还不错的!

网友A:
DSP结构的收音机都简单到这种地步了,指标性能和传统的相比不知道是性能下降还是上升?

网友B:
这种收音机没有开机指示灯,待机和工作电流 都有24ma,晚上如果忘记关机,电池耗电很大
我在大芯片一个脚接了红色指示灯,开机就亮灯,不知道你这芯片的引脚功能是怎样的

网友:
看来四六级是下分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收音机没有开机指示灯,待机和工作电流 都有24ma,晚上如果忘记关机,电池耗电很大
我在大芯片一个脚接 ...

只能看显示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P结构的收音机都简单到这种地步了,指标性能和传统的相比不知道是性能下降还是上升? ...

FM灵敏度还是不错的,我和德生的606对比了一下,差不多!

网友C:
当普通收音机用,可以吗

网友D:
都没有磁棒天线,接收AM频段怕是个笑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P结构的收音机都简单到这种地步了,指标性能和传统的相比不知道是性能下降还是上升? ...

总的来说,和分立件相比,买敏度有所提高,音质也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没有磁棒天线,接收AM频段怕是个笑话

只有调频,没有中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普通收音机用,可以吗

只用来收听FM是没问题的!

网友:
越来越简单了,没有原来的赶脚了

网友:
来个超简单电路图,据说这收音机芯片才9毛钱

再来一个也有校园频段的收音机,15块,也是用的这个系列的收音机芯片。

网友:
看到这个标题,我还是对这种调频校园接收机挺有感情的,以前上高中的时候,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了一台这种收音机,用来听英语,事实上也没有放过几次,同学都拿它来听FM收音机了。有用的就有坏的,好多同学的机子慢慢出了问题,都是拿给我来修,我现在还清楚的记得它用的是单芯片的小板子,用的芯片是TDA7021T,你这台比我那时用的还复杂些呢

网友:
里面没几个原件够简单的

网友E:
用的是锐迪科得芯片啊,一个24芯片存储信道,一个功放一个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的是锐迪科得芯片啊,一个24芯片存储信道,一个功放一个主控?

这个还真不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收音机没有开机指示灯,待机和工作电流 都有24ma,晚上如果忘记关机,电池耗电很大
我在大芯片一个脚接 ...

这个俺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P结构的收音机都简单到这种地步了,指标性能和传统的相比不知道是性能下降还是上升? ...

早就dsp化了,RDA5807很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