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购买东磁18650,似乎这种更靠谱?

楼主(2025-02-27):
上次买了一个东磁18650号称2600mah,感觉还不错,后来看到这家还便宜一毛(2.1),评价也不错,于是乎买来比较一下,这回依旧放电截止2.7v,最终放电约7.5小时,显示容量2833,比上次那家还多90+,不错!不过,这家的标多了J,不知这个J是何含义,另外,重量也比上次的多了3g。

网友A:
哪里买的这么便宜

网友B:
很好的价格了
不过我目前不需要,今天把手里的拆机电池都搞出来了,凑够了10节,简单匹配一下内阻,做个大艺电池
上次凑了10个,匹配特别好的,结果电池被工人拿走了,还回来一个废电池
有些狗东西真的不是骂人,只是客观陈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买的这么便宜

多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价格了
不过我目前不需要,今天把手里的拆机电池都搞出来了,凑够了10节,简单匹配一下内阻,做个大 ...

也许下次连工具还回来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网友:
是啊,哪里买的

网友:
不错啊,回头也去搞一个给手电用用

网友C:
已撸  2.09元  这个电池我用了百十个了,现在给人维修吸尘器电池全部换成这个了,之前都是淘宝签到红包攒的,目前用着没啥问题,经得住时间考验了

网友D:
你这个测试仪不准的。
现在有的电池,就算内阻低、容量OK,但是自耗电很高,一个月掉一半电,也是垃圾电池。

网友E:
这个电池我用好几种测试仪测过1A放电,放电到3V,电量一般在2400多,没有超过2500的,你这个有点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买的这么便宜

多多上,我也买过两元多

网友:
47g的基本差不离。。。。。。

网友:
45g及以上,都没用问题了,除非内部有沙子

网友:
47克已经很不错了,我买的2600mAh的基本都在44-44.5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买的这么便宜

多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撸  2.09元  这个电池我用了百十个了,现在给人维修吸尘器电池全部换成这个了,之前都是淘宝签到红包攒的 ...

有你这经验,更靠谱啦

网友:
这个价位还真不错,买一个还是批量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测试仪不准的。
现在有的电池,就算内阻低、容量OK,但是自耗电很高,一个月掉一半电,也是垃圾电池 ...

上面有人说效果不错啦。准不准,也是个参考,又不是专业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池我用好几种测试仪测过1A放电,放电到3V,电量一般在2400多,没有超过2500的,你这个有点多啊 ...

我在放电到2.7,本身数字就应该多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