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十种压线钳压接效果分享

楼主(2025-02-27):
手里有几种压线钳,给大家分享几张压接效果图片,希望能帮到想买压线钳的朋友:

1、SN-2549,线切割。

2、SN-48B,线切割。

3、IWS-50FL旗型插簧压接钳,线切割。

4、HS-0506铜扣压接钳,线切割。

压接裸端子也不错

5、10N裸端子压接钳,这个钳能压很端子。

6、40J绝缘端子压接钳

7、VE欧式端子压接钳

8、HS-10WF铜管和针形端子压接钳

9、HS-103奶嘴端子压线接

10、同轴电缆BNC冷压头压接钳,线切割。这个是以前买的,以前用的多,现在用不到了。

网友A:
用这个家伙干活儿,是不是手上得有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家伙干活儿,是不是手上得有劲啊?

都是棘轮的很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家伙干活儿,是不是手上得有劲啊?

干活很轻松

网友:
这个够专业了

网友:
差不多,有一种就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家伙干活儿,是不是手上得有劲啊?

有一定的助力效果,不是全靠手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家伙干活儿,是不是手上得有劲啊?

荆轮的不费力,就是那个铜插头不容易买到合适的,很多太薄了,买过一回厚度可以尺寸不够,铜线不能全部包裹

网友:
钳辈高手这些钳子得不少银子了

网友:
胜达40J钳子,压的哪种端子铜厚、绝缘套硬费力气……

网友:
看着钳子很新,偶尔用一次吗

网友:
向钳辈致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荆轮的不费力,就是那个铜插头不容易买到合适的,很多太薄了,买过一回厚度可以尺寸不够,铜线不能全部包 ...

选国标紫铜加厚的,再按电线截面积选便可

网友:
压这些中型端子很容易,不用太费力,也不容易压坏。压很小的端子,例如PH2.0之类的,很费眼睛,搞不好会压坏。还有就是大的端子,例如现在很多人都在做点焊机,有那10平方或者几十平方的线,用的开口端子厚度在1.2毫米以上,那就费力了,这类端子七、八吋的钳子是干不动的,我后来买了个9吋的钳子才勉强可以,干活时一边钳柄靠在桌子上,两只手一块压,才勉强压得动。所以我看论坛有人买了液压钳子来对付这些大端子,应该好用多了。

网友:
这是我的几个压线钳,右边你那个橙色柄的就是9吋压线钳,可以看出,其手柄比那些7、8吋的长多了,即便如此,压厚端子仍旧很吃力。这里要纠正一个错误概念,楼上有人说因为有棘轮机构,所以不费力,这就错了,棘轮机构只是确保端子压到尺寸前不会退出,不具备扩力功能,扩力靠的是杠杆机构和手柄。如果压大端子工作量比较大,就需买更大的压线钳,比如这种18吋的,或者液压的。

网友:
干专业活的需要

网友A:
常常为墙壁86插座里面的线太多烦恼,不知道用这种钳子是不是能把多股硬线并起来塞到插座的接线空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常为墙壁86插座里面的线太多烦恼,不知道用这种钳子是不是能把多股硬线并起来塞到插座的接线空里呢? ...

用压线钳并软线应该可以,并硬线不方便,应该用并线神器。什么二进一出、三进一出啥的,既省事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