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诺基亚台式充电器:NOKIA BL-5C

楼主(2025-02-27):
正面

开盖,下方按压取电池的缺失了防护罩。

背面

拧下四个螺钉就可以打开了

取下配重压板和按压弹簧

卸下各个弹簧压触塑料,一共有5个电池定位压触。电池充电的三个触点不计在内。

NOKIA对电池的定位,保护真是做得有模有样的,赞!
我接触过的,Ericsson,Sagemcom,Motorola,座充都没这样的设计。
这是输入接口边上的两个LED灯,用导光板传到前面。

这块电路看来是不能无损取出了,塑料柱子穿过电路板中心,电烙铁一次性焊的。

因为这个充电器还要用,所以就不破坏性的的拆卸了,否者就就只能胶水粘回了。
使用的芯片

输入口特写,可见电路板下面的红,白,黑导线是电池三个触用的,和导线后面隐约可见的导光板,

电源输入使用的3.5MM圆口,电压是直流5.3V,内芯是正级,外圆是负极,电流是500mA(随手测实际空载电压高达7.3V)

这是上电时,没放入电池的样子,指示灯是不亮的

这是放上假BL-5C电池的样子,正在进行充电,红灯亮。

充满点后,绿灯会亮起来的,不过我没时间去等绿灯亮了。
由于现在都不知道去哪里买BL-5C电池了估计停产多年了
所以这个充电器存在的意义也不大了。
发这个无聊贴,只是想说,大家瞧不起的那个山寨BL-5C电池,曾经辉煌过。直到今天依然有很多充电器设计上难以望其项脊
感谢围观!

网友:
当时很多便携式电器都是用这个型号的电池。

网友:
这个型号电池,网上多的很呐,现在也有电器在用

网友:
  老货质量很好 ……

网友:
这种电池很多地方在用呢
一直不明白触点为什么是三个,除了正负极,另一个触点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这是以前的镍氢的手机电池的充电器,还是国产的诺基亚充电器;那个配重块要大一点才好,充电的时候,充电器不会到处丢,原来配重块的作用在这里:防丢。

网友:
加个type-c输入口啊。

网友:
改万能充啊,直接连出两个鳄鱼夹就好了

网友:
老货质量杠杠的,当时很流行。

网友:
BL5C电池昨天的贴子还有一个德生收音机用的

网友:
做工很扎实呀

网友:
老产品做工用料都实在

网友:
我记得充电电压是5.2V

网友:
多多上最流行的核动力电池充电器

网友:
用料实在。BL-5C电池好多小电器及老人机在用,

网友:
详细,清晰,继续拆吧

网友:
正品货,做工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