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请推荐一台一百多元的电焊机?

楼主(2025-02-27):
家用备用的,几年下来恐怕连一百个焊点都用不到,就是做个支架,修修补补。

补充内容 (2025-4-10 17:06):
这台瑞凌的怎么样?东东瑞凌自营的,169元不带线。已有电焊钳和地线钳,我想把搭火线改成焊把线。(图在最后!)

网友A:
海鲜收个二手瑞凌的,二百多块钱,焊把线用铝线就行。如果技术不好,一百多块钱的就别买了,不好上手。

网友B:
200多块钱的电容点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多块钱的电容点焊机

和电焊机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几年下来一百个焊点都不到,那还是借用一下吧,这东西特别占位置,而且百多元的电焊机真不好用。

网友:
家里有地方的,那种有自己小院子的家庭,可以买一个!有时候家里焊一下铁门楼梯架子啥的,随便一个工时,你的电焊机的钱就赚回来了。如果是大工程还是请人吧。但是家里有备用还是方便,一些小东西坏了,你拿去别人五金加工店,50起步别人还看不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海鲜收个二手瑞凌的,二百多块钱,焊把线用铝线就行。如果技术不好,一百多块钱的就别买了,不好上手。 ...

二手瑞凌二百多买不到吧

网友:
买了个东成的,已经搞了好几个架子出来了,早回本了!

网友:
我买了台端凌无气二保焊,对新手还是好友好的

网友:
电焊机不敢买,太占地方

网友:
夕夕买了台亚明外贸版mma120,用九折券或夕夕视频8.1折可以80多拿下,刚看了一下这款没货了不知道其他款怎么样
这款重2.2kg带缓启,三颗电容在线测有930uF左右,开到11点就可以很好得焊2.5焊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二手瑞凌二百多买不到吧

海鲜多蹲蹲,裸机应该可以的,我买了一台二百多包邮,得从个人手里买,别买贩子的,3.2整天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鲜多蹲蹲,裸机应该可以的,我买了一台二百多包邮,得从个人手里买,别买贩子的,3.2整天焊 ...

这个好点的重,运费贵有的运费都快一百了

网友:
多多购入亚光315,加焊线一百多点。也是几年用不了一下,买好的觉得不值得,太差的也怕用不住。到家用1.4不锈钢焊条试了一下可以打火,风扇吵。没几天楼宇门合页锈蚀撕裂,2.0金桥j422焊条电流表约么调到130安点焊毫不费力,好用。电流肯定虚标了。个人感觉偶尔家用没必要太大功率。3.2的焊条没有试过,实在是用不到。

网友:
德力西的也可以

网友(2025-04-10):
某多多9.9包邮。。。。。

楼主:
这台瑞凌的怎么样?东东瑞凌自营的,169元不带线。已有电焊钳和地线钳,我想把搭火线改成焊把线。没有电焊经历,买来最多焊一个车后驮助力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