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伺服系统设置,坐标河北保定有偿求助

楼主(2025-02-27):
制作了一台机器,用的台达的B2伺服,三轴400瓦电机,用的维宏系统,设置不好参数,机器可以动现在陷入困境,坐标河北保定有偿求助。

网友A:
可以看B2系列用户文档设置参数的啊  参数一般都是模式,电子齿轮之类的 一般都差不多了 你这个走脉冲的伺服,坐标类的,只能靠控制系统去计算了 ,这种伺服还没这么强大

网友:
表示看不懂在说啥...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网友:
B站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B2系列用户文档设置参数的啊  参数一般都是模式,电子齿轮之类的 一般都差不多了 你这个走脉冲的伺服 ...

用户手册一大本,看的晕头转向。网上搜了一些也是结合不上,折腾很长时间了,头大。

网友:
无非是方向和步进脉冲,以及编码器反馈,报警等,有那么困难吗?

网友:
2、3报过载了,检查下接线和负载吧

网友:
台达伺服有个软件,去台达官网下载,买个通讯线连接电脑,软件上有个自动设置最佳参数的按钮,点一下就能自动设置,保存一下就可以了,方向参数要手动设置,其他的运动参数都可以自动计算。

网友(2025-06-01):
三轴雕刻机吧,B2有点奢侈了.

网友:
这个伺服以前用的多,但真的不会设置,我觉得看下手册是可以设置的,比调变频器复杂一点而已。别告诉我用3D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