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猎精灵连不上电脑蓝牙,何故?

楼主(2025-02-27):
电脑能搜到,天猫也开始配对,但连接失败。

网友A:
与蓝牙版本有关,有的蓝牙连接过设备后再去连接其它设备时可能需要复位再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蓝牙版本有关,有的蓝牙连接过设备后再去连接其它设备时可能需要复位再配对。 ...

+1,前几天听谁说瘟7上蓝牙认版本...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网友:
驱动问题,如果电脑上是Atheros的蓝牙芯片,可能需要装那个Bluetooth Suite,win自带的驱动只能用部分蓝牙功能,不能正常连蓝牙音频

网友:
电脑蓝妖驱动版本低

网友:
有没有哪个晓得,一个天猫精灵如何给另外一个天猫精灵打电话?

楼主:
是硬件蓝牙版本过低,买了三无产品,低板本冒充高板本。退货换店铺重购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