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热销电动打蛋器

楼主(2025-02-27):
各大网购平台热销的引流款,实付约3到4元拿下

此前已经拆过并改造

铭牌如图,原本了microusb,改了typec输入,充电比较方便,不用到处找线

一个指示灯和一个开关,单档位

内部一览,tp4054给一节18650进行充电管理,一个自锁开关控制锂电池到电机负极,电机正负极之间一个续流二极管保护4054。锂电池上的保护板是后加上去的,原本是直接连接电路。

280电机一枚

减速齿轮一组

总结:这款打蛋器便携,价格低廉,对于家用打发奶油、蛋白已经足够。缺点:减速齿轮组间隙大,咬合不紧密,非常吵,噪音很大,microusb充电口也并不方便。相比220v的打蛋器那是天壤之别,无论是从打发速度还是噪音上,毕竟成本摆在那里。

网友:
这玩意儿就像玩具一样。

网友:
便携方便,价格低廉!

网友:
插电的小熊打蛋器活动的时候用券也就这个价格

网友:
220的打蛋器也没好到哪里去

网友:
价格确实便宜  不错

网友:
又看到康图电器的电路板

网友:
一般的打蛋器没什么技术含量,主要看谁家的细节做得更好,比如使用时候的手感,比如噪音,比如调速等方面

网友:
6变形上面7齿大模数小齿轮,有根切影响强度。好的小齿轮,在模具开发过程避免根切。

网友:
好象用抽水器开发的

网友:
提到打字的声音都不会小,何况这么便宜

网友:
玩具级的打蛋器

网友:
打蛋器价格便 宜,能 用就 行

网友:
以前有亲戚在美国留学,送我一个打蛋器,结果第一次用就冒烟了,因为没注意使用电压是110V,我直接插入220V的插座了……。

网友A:
我之前买了个,又吵震动又大,打完蛋手都振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买了个,又吵震动又大,打完蛋手都振麻了

还自带手部按摩

网友:
这个3-4元的价格还行,小巧,打奶油还是挺方便的,。。谢谢分享

网友:
玩具打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