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耀华XK3190-A9称重头/称重显示器拆解

楼主(2025-02-27):
收个标题的称重头,接5线传感器后显示Err-20,B站只有接4线传感器的教程,试了蛮久都不行,怀疑是不是称重头本来就是坏的,所以打开看看如何,发现两个电阻烧了,不知是不是这原因呢。

楼主:
有哪位大佬知道如何接5线称重传感器的,麻烦说一下,谢谢
下图是B站的接线方法

楼主:
厂家说明书只有6线传感器接线方法

网友:
称重显示器拆解

网友A:
这个串口是要接电脑吗?有什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串口是要接电脑吗?有什么用呢?

串口是接称重传感器,这个是电子秤的显示器

楼主:
觉得这称头用料还可以,舍得用EE 0.1的电阻,OP,OPA放大器等

网友:
一般都是4线或6线传感器,5线或7线肯定有一根屏蔽线,也就是屏蔽网热缩管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