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头有好几个闲置的手机,如何让它发挥余热呢?

楼主(2025-02-28):
手头有好几个闲置的手机,有安卓的也有苹果的,还都能用,不舍得破坏拆电池,也不会拆芯片制作U盘,避免隐私泄露更不打算去换盆。

如何能利用一下,让它发挥余热呢,各位朋友是否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卖掉才是发挥最大的价值
卖之前填充满视频文件,然后再多次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B:
1买个拉伸手柄做游戏机
2装个wow这类的软件当桌面时钟
3做电脑副屏
4做智能音响
5有红外的可以当万能遥控器
6有3.5或者买条dac线做播放器

网友:
挂咸鱼处理掉。

网友:
如果手机的配置不是很垃圾的话,网心云手机宝了解下。

网友:
挂咸鱼能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卖掉才是发挥最大的价值
卖之前填充满视频文件,然后再多次恢复出厂设置 ...

这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闲置的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卖掉才是发挥最大的价值
卖之前填充满视频文件,然后再多次恢复出厂设置 ...

确实。。旧手机能用上的概率不是没有。但是确实很低。我现在就是用过的手机都攒着,其实屁用没有,
只有小孩子做作业的时候为了不耽误我用手机给旧手机用

网友:
弃之可惜,食之无味

网友:
做行车记录仪或者无线网络摄像头

网友:
留着没啥用,一般闲置下来的性能都不会太好。卖掉是利润最大化了。

网友:
装app 当NAS或者其他服务器,其他没什么用,群控刷视频赚钱?

网友:
闲置的都比我现役的好,上哪说理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买个拉伸手柄做游戏机
2装个wow这类的软件当桌面时钟
3做电脑副屏

好专业的创意

网友:
没余热了,留着吧ve

网友:
一般闲置下来的手机多少是有点缺陷的,要么卡了,要么屏不行等等。。

网友:
我的两个老手机现在天天挂着刷视频,一个月能挣四五十元

网友:
充满电,装个跑分App持续烤机,拿在手里应该能感觉到手机在散发余热。

网友:
挂闲鱼吧,去年卖了六部旧手机,最便宜的八十元,最贵的八百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