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东芝EXII U盘 IS903 疑问 更新

楼主(2025-02-28):
这个东芝盘32G 买了好多年了  用的也不多。
最近买了一个IS903主控的DIY盘128G,卖家测试读写速度分别是283,199.我到手测试256,198   跟卖家的差不多,期间复制了200G左右的数据测试实际速度,实际写170左右,隔几天再次测试读写速度分别降低到170,写也是170,实际复制速度140左右,重新量产后依然还是老样子,百思不得其解,查看坏快 原厂138个坏块,算还是正常吧。flash用的东芝TH58TFG9DDLBA8C双贴。

于是想起自己N年前买的东芝原厂32G的,拿出来仙测试坏块,吓得我差点仰过去,原厂7968个坏块,原厂用这么垃圾的闪存吗,读写190  132,量产后速度也是这样  实际写速度是126左右。拆开里面的闪存上有个标贴写了THNV5AHDHBB2B 也不知道什么型号,剥掉贴纸,闪存上正反面都是TH58TEG7CDJBANC。而量产软件识别到的是TC58TVG6DDJTA00 ,量产设置容量里面这个信号默认是64G的  需要里面改成2bank  那就是32G,可以正常量产。
现在想把DIY的两片闪存换到东芝的主板上,不知道可行不。因为这个原厂的看着怕  32G接近10000万的坏块,心里不爽。有知道的朋友麻烦指点一下。

更新 =================原厂32G的东芝EXII 已经把DIY的128GMLC闪存换上  一次成功,读203  写181。
但是把32G焊接到IS903 g2板之后就量产不了,在G2板背面焊接一片闪存 ID正确,坏快3900多也正确,能擦除,量产出错。焊接芯片那面第二片,这个第二片焊接了好几次,现在能正确识别ID ,能擦除  ,无法量产,当焊接了第二片  坏快参数中 如下图cannot find table  坏快数量不正常  只有43   按理应该是原厂7800多个,也不知道是不是要改条线 有用过这个板子兄弟帮看看呢。 图在最下面4张

网友A:
13年的颗粒,基本肯定是MLC的。U盘都是挑剩下的FLASH,坏块多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年的颗粒,基本肯定是MLC的。U盘都是挑剩下的FLASH,坏块多也正常。

不知道脚位和64G的flash是不是一样

网友B:
凯侠自己的SSD RC10都是用坏了足足一半的闪存,1T开512来卖,何况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凯侠自己的SSD RC10都是用坏了足足一半的闪存,1T开512来卖,何况U盘

这么黑啊  那还是自己DIY的好呀

网友C:
东芝那个  白色 塑料壳    速度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东芝那个  白色 塑料壳    速度很慢

我的是EX最高级系列  铝合金壳

网友:
再差也是原厂正片。

网友D:
bga132的颗粒,可以换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bga132的颗粒,可以换上去

OK  谢谢  回头卸下来试试

网友E:
我有一个东芝EX2-128G,颗粒TH58TEG9DDJBA89,原厂坏块数只有164

网友:
CDJ颗粒挺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个东芝EX2-128G,颗粒TH58TEG9DDJBA89,原厂坏块数只有164

我已经换了EMLC芯片  128G坏块138

楼主:
引用 网友D:
bga132的颗粒,可以换上去

兄弟  帮我看看  32G换上903 G2板  出问题

网友D:
报错的页面截图看看,具体是啥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报错的页面截图看看,具体是啥错误

先说 量产时先说不支持DDR ,然后取消DDR的√ ,量产提示找不到坏块名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报错的页面截图看看,具体是啥错误

就是和之前坏块检测返回的信息一样找不到

网友D: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7764-1-1.html

主控/颗粒焊接没问题的话,换个量产工具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7764-1-1.html

主控/颗粒焊接没问题的话,换个量产工具试试看 ...

那个网盘过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