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点焊机疑惑,求解答。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机会粘连吗?

楼主(2025-02-28):
我玩点焊机用的都是超级电容+mos管通断的方案,但我见这些年继电器和微波炉变压器方案都很火。对这两个方案我不是很熟悉,一直有几个问题,请网友们帮忙解惑
1,微波炉点焊机会有继电器点焊机触点粘连烧电池的问题吗?
2,继电器点焊机怎么根治这个触电粘连烧电池问题?换固态继电器可以吗。
3,微波炉点焊机、继电器点焊机、mos管通断式点焊机,三个方案里是不是mos管方案的焊针消耗最慢?继电器焊针损耗最快?

感谢了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A:
我对点焊机要求不高,只要焊得牢、点焊后接触电阻尽量小、不伤电池本身就得了。我的点焊机是变压器做的,线圈是硬铜电线,硬铜电线延长,打磨端头成尖圆状态直接当焊笔,根本不考虑伤不伤焊笔的事。偶尔焊电池,方便,足亦!更多时间闲置。

网友:
同问,换固态继电器可以吗?

网友B:
用比亚迪车用的继电器,几百A那个

网友:
不明白继电器能可靠准确的过零触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对点焊机要求不高,只要焊得牢、点焊后接触电阻尽量小、不伤电池本身就得了。我的点焊机是变压器做的,线 ...

那变压器点焊机从原理上会有继电器点焊机粘连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比亚迪车用的继电器,几百A那个

那个没有粘连问题?

网友:
继电器是机械触点,如果用于铁芯变压器,需要电路控制点焊时间,还要加功率调节才能勉强使用,固态继电器内部就是可控硅,但是大功率固态继电器价格也不便宜还不如买个可控硅点焊机模块30-40元,MOS管是直流控制器,只能用于法拉电容和12V启动电瓶点焊机,目前还有百安级继电器用于12V电瓶点焊机,还有几十年前的一种高压电容加千瓦变压器点焊机,效果也不错,焊针损耗完全看电流调节的是否合适,和那种电路无关

网友:
变压器点焊机不用继电器,用可控硅。自己diy电池包没问题。

网友C:
微波炉点焊机是控制初级的,一般通过大功率可控硅,控制时间最短10ms;继电器点焊机一般用于控制次级,电流大,有触点烧蚀现象。个人认为由于它是物理弹簧断开触点的,感觉时间精度有限,一致性不高(同样的参数可能两次的接触时间不一样);MOS管点焊机也是控制大电流,时间可以做到很精确,同样参数一致性很好,不管是12V的电瓶还是5.4V的超级电容,只要内阻够小,可以实现小体积点焊工况要求很大的工件(比如厚纯镍或铜带),但缺点也很明显,多个MOS并联很难保证导通时间同步,会导致先导通的承载很高的电流压力而引起爆管。

至于楼主说的焊针损耗,只要控制接触时间,基本可以忽略,除非你是电池厂。一般diy自用,一套焊针可以传三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波炉点焊机是控制初级的,一般通过大功率可控硅,控制时间最短10ms;继电器点焊机一般用于控制次级,电流 ...

那对个人玩来说耐用不容易坏的方案就是变压器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变压器点焊机从原理上会有继电器点焊机粘连的问题吗?

   一、变压器的这种点焊机本身,包括控制板上都没有继电器这个元件,所以不存在继电器本身触点粘连问题。
   二、如果你所指的是点焊过程中,焊笔与镍片或焊笔与镍片和电池表面粘连在一起不易脱落的情况,这种情况在没玩熟练的情况下的摸索过程中偶尔有这样的情况,次数不多,等摸索够了,时间、电流掌握好了,基本没粘连情况了,焊点也漂亮了,也牢靠了。

网友:
时间和电流需要调试

网友D:
这个我会,850W变压器60平方四圈  双脉冲999  两根焊针直接捅进电池里面了

网友E:
要求不高用个时间继电器加固态继电器控制初级够了

网友:
"2,继电器点焊机怎么根治这个触电粘连烧电池问题?换固态继电器可以吗。"

串个保险丝

直流固态继电器不就是MOS阵列嘛!
交流固态继电器用可控硅,直流没法简单关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求不高用个时间继电器加固态继电器控制初级够了

过零触发的问题是怎样解决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会,850W变压器60平方四圈  双脉冲999  两根焊针直接捅进电池里面了 ...

没有火花带闪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对个人玩来说耐用不容易坏的方案就是变压器版本?

没错。是这样的。而且放几年不用都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