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欧普风扇灯更换照明总成及加装异形板增加照明亮度

楼主(2025-02-28):
欧普风扇灯更换照明总成及加装异形板增加照明亮度
自上次利用异形灯板帮姐姐复活了一个可爱的三合一风扇灯后,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3708-1-1.html一直想利用这种灯板再做一次改进,这不,来活了,还是姐姐家,原因是大厅太大,安装的风扇灯又不够亮,想着加装额外灯板能够加亮亮度。然后还是熟悉的配方,加装散装松下灯板。
到货的驱动,老板标明是3串,可是这货功率又是4串功率?口说无凭,先买回来试试。

拆解电源,做工不错,跟欧普电源有的拼。

高压区域,该有的都有。

低压区域,足矣。

背面,挺干净整洁。。

正面背面均有涂抹三防漆。

贴心的芯片没有涂抹均匀,能看到丝印。

欧普风扇灯的套件,姐姐小事记不清,不知道咋的被她弄到一套。

因为喜欢用白灯,所以后期白灯不亮了,只能点亮黄灯。

但是这货又是焊接式的,要拆只能全拆下来替换。

淘宝查了一下套件,需要要一百多。。。

换下来的看看能不能救活一下。

欧普风扇灯的驱动开壳,其实欧普做工还是可以了,至少我家当时装修后买的全是欧普的灯。

驱动拆完拆LED灯板。

肉眼见几个灯珠有黑点。

通过型号能找到灯板,但是挺贵。

不嫌麻烦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了一圈,发现坏了好几个。

但是灯板这种玩意,你修好坏的,好的寿命其实也差不多了。

姐姐也记不清怎么多了一个驱动。

想吐槽下这焊锡。

开始组装松下的灯板。

开始按照预期是串4个灯板,全亮,但买了三个驱动,有两个会爆闪,偶尔不闪的那个点亮也是爆闪。

功率多了一点点,可能就是一点导致的。

电流是相当完美,计算过这个灯板电流在150-180毫安均可。160的话不用加散热。

另一个驱动只有156毫安。

功率也会低一点。

最后咨询了老板,说是我串多了,只能串3个,串多了保护了,于是断开一个,测试电流158毫安。

功率不到20瓦,但是亮度很赞。

跟姐姐约好时间就上门安装,拆下之前帮她额外装的灯条,原本是三根的,炸了一个电源,还剩两根。

为啥要加装,主要是风扇灯内的区域够大,除了本身的环形灯和驱动,外圈足以再加一圈。

但好在异形灯板可以随意放置,所以加装挺顺利,加装好后改好柔光罩。

我的意思是加装3个白灯和3个黄灯,两个20瓦,加上欧普自带的LED50瓦左右,那全灯亮大约就有90瓦,大点的大厅就足以照明完美,(有孩子的家庭,请无视其混乱。)点亮后效果。

后期告诫姐姐,要经常黄白光一起用,这样所有的灯珠光衰均衡,如果只用白灯,那残留的黄灯就没啥意义的,坏一个则全部不亮,那就很可惜了。

网友:
手艺不错,羡慕楼主

网友:
不错的电源,料多。

网友A:
加装的异形灯板是怎么固定的?

网友:
客厅照明,尽量选4500k高显色性灯珠,高光效45mil倒装芯片,避免金线烧断死灯整串不亮。

网友:
欧普的灯质量和亮度都还不错,值得折腾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详细拆机diy修理帖

网友:
可以的,,最好混合打光接近日光为最佳。。。谢谢分享

网友:
欧普这个比那个松下好,欧普交流侧有滤波电感,松下的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装的异形灯板是怎么固定的?

可能是磁吸,现在买的灯条一般都带磁吸

网友B:
牌子的灯条还是比较好找,一般的灯坏了,配套灯条都找不到,只能连驱动一块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牌子的灯条还是比较好找,一般的灯坏了,配套灯条都找不到,只能连驱动一块扔了 ...

欧普的太贵了,单买一个环形灯也要90左右。

网友:
确实很可惜,led灯都是坏一个扔一串

网友:
所以现在我只买正白的,反正从来不用黄光,按一次开关就行,切换太麻烦。

网友:
LED的驱动用料看着不 错

网友:
改装的很完美

网友:
如今LED灯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广东几家专业厂的灯片配件的产品性能相当不错,性价比很高

网友:
吊扇灯第一次换的欧普快到保修坏了,店铺讲信誉给换新。然后图便宜在什么欧普批发店买了一个,一直到使用1年多点坏了,拆下来才发现欧普的灯圈配的是杂牌的驱动,驱动壳子竟然正面和反面数据都不一样。也懒得分清是灯坏了还是驱动坏了。后来买了飞利浦灯圈,使用至今

网友:
撸一些质量好的灯珠帮姐姐把灯板修复备用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