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爱华JX879拆机求维修思路,附原理图

楼主(2025-02-28):
拆了个爱华JX879,零件密密麻麻的,插电的时候收音机声音特别小但是播放磁带的时候声音就是正常的,而且还搜不到台,没有一点头绪,坛里面的高手有没有人帮忙指导下,提供下维修的思路,非常谢谢!

网友:
老机机一般电容失效的可能,但是电容在哪啊

网友A:
这玩意儿初级爱好者别弄,反正我不敢

网友B:
好歹你上个资料网盘链接吧,论坛还得扣币呢

网友:
收音机声音小可能是静噪的原因,因为搜不到台,大多数收音芯片会输出静噪电压的,所以就会没有声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歹你上个资料网盘链接吧,论坛还得扣币呢

没有设置扣家元,为啥发出去就显示要扣哦
https://pan.baidu.com/s/1zf3Ar-4l6-7hwqwMETVk7w?pwd=9h73
提取码:9h7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初级爱好者别弄,反正我不敢

索尼买了在鱼上买了三个都修好了,爱华两个,修好了一个(JX819),这个JX879收音机有点头痛,主要最近不忙,闲着没事干,买来研究着打发时间

网友:
各微动开关看看是否有不良!

网友:
声音特别小,加放大器啊。

网友C:
当年只有看的份儿,买不起

网友D:
把电容都换一边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电容都换一边先

哈哈,刚刚问Deepseek,优先处理老化电容:老机器中80%的故障源于电容失效,优先更换收音通道的小容量电解电容;谨慎调整中周:无专业设备避免盲目调整中周磁芯,否则可能导致频率偏移无法收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年只有看的份儿,买不起

当年也买不起的,还在上小学

网友E:
放磁带好的,就是收音部分电容有问题,搜不到台检查有没收音电路有没腐蚀,虚焊。

网友:
收音声音小,播放磁带的声音正常,检查一下收放音的切换开关及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磁带好的,就是收音部分电容有问题,搜不到台检查有没收音电路有没腐蚀,虚焊。 ...

收音机可以搜到台,声音调到2档的时候播放磁带声音很大,换成收音机模式声音就很小,昨天量了收音机的输出线路没有问题,应该是输入线路上面有点问题,因为用手摸天线入口的电容声音有明显增大,先不管了!先把磁带的另一面颤音修好,估计是之前人家修的时候把那个黑色的轮子上反了,另底部像这种有刮伤的痕迹需要增加垫片吗,直接用公司的激光机激个0.05mm的垫片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FM、TYPE这个切换是用电子开关的,可以用摄子去捅下TA2022收音的输出端(PIN14,15),看下音量是否会大点

网友:
以前的高档货,做工就是好

网友:
能不能把aiwa的DSL  或者superbass单独搞出来。做个小耳放板。手机听歌感觉低音不够震撼

网友:
看看收音通道的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