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你看它是个收音机,其实它还是电话,里边还藏着个无线路由(TCL HCD868)

楼主(2025-02-28):
最近无聊逛PDD,偶然看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TCL收音机,只要18块,集成了收音机,电话机,MP3播放,一键报警,甚至还内置了无线路由,非常的有意思,站内和百度搜索了一圈也么看到有详细信息的,遂发出来和大家共享。

配件全家福,看起来是定制产品

电源适配器,5V,2A

还配了一个挂墙板,可以挂墙使用

主机背面的挂墙钩,和防拆开关,通电状态下按动防拆开关,设备会发出很大的报警声,说明书上还说在联网状态下会同步向平台推送报警信息

设备背面有个盖板,打开里边是电池仓,不过包装里边没有配送电池组,应该属于可选项

设备的正面,数字键是电话的拨号键盘,红色发亮的是夜灯兼一键报警按钮,插了电话线的情况下或自动拨打内部设定的号码,按右下角的FM/MP3,可以在收音机和机器内置曲目间切换,内置曲目是固定的需要用厂家的软件才可以换也不支持插卡,曲目有*歌,*歌,**报告等等,FM模式下屏幕可以显示频率和信号强度
位于机器侧面和下边的电话听筒挂钩与标准话筒接口(选配件,包装里没有提供)
另外一侧的接口,电话线接口,电源,USB接口,耳机,夜灯开关按钮(开关正面那个红色按钮的灯)无线路由的LAN接口和WAN接口
设备上电一会后,WIFI指示灯闪烁,可以连接到一个名为IP109-xxxx的热点,协议是WIFI4,速率300M,路由系统是openart/LuCI,虽然看起来可以装软件包,但是只有2兆多空间。
下边开拆!
卸下背面四颗金灿灿的螺丝,还有一点卡扣外壳就打开了
拔掉防拆开关线和话筒接口线,就可以把背壳翻一边去了
喇叭,4欧3瓦,罩在白色塑料罩子下,这个机子的塑料质量非常好,很厚,均匀没毛刺
位于主板一角的WIFI模块,采用插件形式插在主板上,芯片是螃蟹的MT7628NN,天线是两个薄膜天线贴在外壳上

(还没发完,后边继续)

网友A:
无线路由不会干扰收音机吗?

网友:
没车?怎么上?

网友:
看着不错,价格也便宜,本想买个来玩,搜了一下,已经没有了

网友:
牛逼,这么多功能合在一起,天马行空的思路

网友:
电源适配器日期,1917.....

网友:
有意思,关注了,应该是给农村独居老人用的吧。zf补贴家电下乡???

网友:
18块,功能强悍的收音机路由器,值得玩玩。

网友:
收音机,路由器,还是电话☎️,我的个神啊,还只要18块!

网友:
快点拆开看看里面

网友B:
这是电话机做成了收音机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话机做成了收音机的样子。

我也觉得是这样子的。

网友:
多功能合一了,看着挺好玩,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路由不会干扰收音机吗?

频率不一样...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网友:
党的声音进万家?难道是类似以前装在家里的广播喇叭?

网友:
18元看样不错,应该拆开一下看看

网友:
党的声音进万家。。。还有这种的,第一次看到

网友:
多功能收音机,还带了路由

网友:
18块商家是怎么赚钱的?成本都不止这点吧。

网友:
到底怎么使用?除了收音机
好像有人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