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1元到手的便携USB加湿器

楼主(2025-02-28):
话不多说,直接上照片和视频。最后有个问题不好理解,请朋友们解惑答疑。

最后的问题,就是说明书中要求使用自来水,不让用纯净水或矿泉水,为什么?一般情况下加湿器为防止雾化卡产生水垢,要求用净水,而这个要求正相反不让用净水,搞不懂。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一分钱,这也太超值了!
仅用过两次就吃灰中~

网友:
这玩意原理很简单的

网友:
因为纯净水比加湿器贵

网友:
以前淘特养小鸡,兑换了3个,现在想想,脑子真有毛病

网友:
应该是写反了 不能用自来水的  有可能引起肺感染

网友:
依靠水的电导率检测有无缺水

网友:
好东西,划的来,一元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网友:
一元到手,超值的加湿器。

网友:
冬天室内还是有必要加湿,北方太干了

网友:
自来水电导率高,那个振子可能有检测水位的作用,纯净水检测不到电导率,可能会误以为缺水而不起振
楼主可以试验一下啊

网友:
这是玩具级别的,实用级别的冬季供暖时一天要几十斤水啊

网友A:
看来还不错,之前都是几十元买的

电子器件进步了,才有这样小巧又又较好效果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还不错,之前都是几十元买的

电子器件进步了,才有这样小巧又又较好效果的产品 ...

以前想自己做(成品基本没有,买不到,有的也是专业设备如医用之类),电子元件要求高、贵,还买不到合适的

网友:
一元钱居然可以买到加湿器,研究折腾下还不错。

网友:
这种喷雾作为香氛尚可,加湿效果不咋地

网友:
智商税玩具,半桶水拖地都不能改善空气湿度,何况半杯水

网友:
超声波+自来水=钙镁颗粒
少用,不仅没什么加湿效果,吸多了进肺伤害更大

网友:
我那个喷雾风扇的雾化片坏了,去网上搜,单卖都要5元多,,,,自来水杂质多,导电率要高于纯洁水。估计是这个原因吧。。。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