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功率计误差过大

楼主(2025-02-28):
不知道咋回事,在60Hz频率测试时,误差能在8V以上!

网友:
市电频率50Hz。

网友:
应该是内部采样率的问题,估计是单片机或是其他某个芯片是以外部交流电的频率作为基准进行运算的,外部频率变化后导致的运算失常

网友A:
国内插座功率计50HZ的,你测60HZ

网友B:
电力是220v--240V 50hz的,,谢谢分享

网友:
功率计也只作为参考又不是搞科研要那么准,再说一分价一分货,反正平时测试和被测的电器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十来块钱的东西,数据参考一下就行,不要和几千上万的专业设备去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插座功率计50HZ的,你测60HZ

可是其他品牌的都不会受频率影响导致误差变大啊!假设把它带去韩国用,测得数值就完全不准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力是220v--240V 50hz的,,谢谢分享

其他牌子用60Hz频率时参数不会有异常,就是那个牌子缩水了!

网友:
可能是内部采样想模拟有效值方式但不是硬件有效值芯片,然后频率不对导致采样偏移.

楼主:
其他测试图,可以看出来,那个是完全不准!

网友:
应该是像10楼说的,插座的设计问题,针对50Hz设计的,为了省成本,取了巧,测别的频率就会有比较大的偏差
能调频的话不妨试一下120Hz

网友:
乡里的月亮,有亮度就行了,没必要那么准。

网友:
这类便宜东西就不能要求太高精度了

网友:
应该是缩水了,试试100Hz可能误差更大

网友:
要看功率计的误差范围,这个应该是没超5%

网友:
应该有误差的

网友:
我有一个类似的,我觉得还行,22.5W快充,测得24W,减去充电头充电线损耗,很接近了。

网友:
这问题国家电网没啥,到110v的地方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