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标致307轿车简单变床车

楼主(2025-02-28):
以前的轿车后排可放到,秒变床车,不加脚部气垫1.75,加了气垫1.9米,两个人应急睡一下还是可以的,大家有试过轿车变床车吗?

楼主:
就是睡觉时开窗户还是觉得闷,得开门(有缝隙即可)才舒服,估计二氧化碳重容易沉淀,开窗位置较高,开门就不存在了

网友:
哪年的307啊?说说教程啊

网友A:
变床还得是大车。。至少SUV,MPV,轻客等等,最差也得是面包车。。。轿车就算了。。。

网友:
比亚迪宋2016款,后排放倒基本纯平,长度超过2米,问题是后备箱的地板感觉像密度板,午休睡了四五天发现直接被睡凹了

网友B:
乍一看还以为307变车床,进来一看原来是床车

网友:
看成变车床;

网友:
这个车床不错

网友:
车床,楼上的数控搞久了吧!

网友:
我也乍一看看成变车床,还想这个点子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乍一看还以为307变车床,进来一看原来是床车

+1,你不是一个人

网友C:
外出当床车用的话还是SUV好点,毕竟轿车就算能睡,空间也太小了

网友D:
睡车里呼出的水蒸气会腐蚀你看不见的地方

网友:
只要思想放得开,啥车都能变车床,不对,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睡车里呼出的水蒸气会腐蚀你看不见的地方

以前的车可是双面镀锌,备胎坑以前我养过鱼都不带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出当床车用的话还是SUV好点,毕竟轿车就算能睡,空间也太小了

当然suv比轿车睡着舒服,房车又比
Suv舒服,酒店还比房车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床还得是大车。。至少SUV,MPV,轻客等等,最差也得是面包车。。。轿车就算了。。。 ...

那种后面带车厢的更好,五菱长安都有...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睡车里呼出的水蒸气会腐蚀你看不见的地方

为什么它专门腐蚀你你看不见的地方啊?你呼出的是水蒸气啊?

网友:
可以愉快震车了

网友:
看守所的床可能还好睡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