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给比亚迪宋1.5t用上了大众1.4t的节温器

楼主(2025-02-28):
2016款比亚迪宋盖世版用的是比亚迪476ZQA 1.5T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是“借鉴”了大众EA111 1.4T设计方案,且在2011年跟大众的EA211 1.4T同期上市且设计非常相似。
      我的车从一年多前在修理厂换水泵时更换了不知名防冻液后一直感觉水温升的很慢,在上个冬天天气冷时才发现水温在高速时越开越低,判定是节温器故障常开了,感觉是换的防冻液把节温器内部的橡胶套腐蚀膨胀了,原车是双节温器方案水泵进口是83℃节温器,发动机缸体出口是95℃节温器,但要换成83℃和87℃的,实在是找不到95℃的。原因是国产车第三方配件质量比合资车第三方配件质量还差,第三张照片里比较新的是比亚迪第三方配件,而第五张照片里比较新的是大众的第三方配件。外形上看都显得精致多了,体型也更扎实。

      等到最近终于想起来自己换下,就PDD上65买了第三方品牌的节温器总成,到货后下班时间在车里越拆越慌,因为在花了近2小时候依然无法把节温器总成拆下来,各种工具都有,原因是节温器靠近驾驶舱侧的水管卡箍头被进气歧管和中冷器挡住了,而且这些水管又固定在其他部件上,所以就算拆了蓄电池、电池架、空滤盒、空滤座和部分线缆和小水管都不够,还要把进气管、节气门、中冷器、进气歧管还有一堆的管子和固定卡扣拆下来之后才能更换总成,这估计2小时候都不一定拆的下来(在此感叹下车企能设计的这么紧凑复杂,我媳妇的凯越我换个节温器都不用20分钟)。最终决定只更换节温器总成里的石蜡感温芯。
      拆下原车的两个感温器发现都明显膨胀升高了很多(这里有拆解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1868-1-1.html ),导致阀瓣长期处于被顶开位置所以发动机一直处于大循环状态。考虑到稳定性只更换了两个石蜡感温芯,阀瓣和弹簧依然使用原厂的。在加注好防冻液后发现高温无法接通大循环,判断是水泵进口侧的83℃节温器无法打开,第三方总成到货的时候这个感温芯就是松的,感觉有3-4mm的间隙,感觉是安装高度不够,于是网上买了1mm厚的紫铜垫10个准备垫在感温芯后面。
     一度有想送到修理厂去的冲动,但看在钱包空空的份上,后面了解到大众1.4T的节温器总成比比亚迪第三方配件质量更好,都准备下单了底部出现石蜡感温芯和阀瓣弹簧维修包链接,正好我也不想拆总成那么费劲,到货后这次学聪明了把感温芯和阀瓣弹簧装到第三方的总成上浇开水测试确定能打开,但拆下发现83℃感温芯上的阀瓣底部压环裂了,仔细研究了如果阀瓣关到位后感温芯顶杆没有顶住阀瓣的话,那阀瓣上面的弹簧力会全部压在阀瓣底部的压环和3颗螺丝上,所以应该是83℃的感温芯安装高度不匹配造成的。抱着继续用原车的阀瓣又把车拆了一遍,谁知原车83℃上的阀片已经出现三四道裂痕且变形了,好在还没有碎裂开,否者水泵也得被卡报废。只能再次下单买83℃的维修包,同时用之前买的紫铜垫在第三方总成上测试确定垫多少。
      最终用上了大众EA111 1.4T的节温器配件,靠近车头的缸体出水口87℃感温芯更换,但弹簧和阀瓣没有换,因为阀瓣的橡胶密封面圈比原车的大一点点有点阻力,怕水温上来后膨胀卡死。而靠近驾驶舱的水泵进水管端83℃感温芯在尾部垫高3mm,同时在感温芯顶杆上再套一个2mm左右铜环用于限位(这个铜环内径与顶杆直径一致,来自拆下报废的感温芯顶部),在阀瓣关闭到位后位后能顶住阀瓣,这样阀瓣就不会被弹簧压裂了。复装后水温基本正常,就是原车正常时水温会很稳定的在中线上,现在水温会稍微高出一丢丢但水箱风扇启动后会马上下降低一丢丢。中途忘记拍照了,大家将就看吧。
      分享拆解顺序:空滤盖和连着的气门室通风管、空滤箱、空滤箱底座、蓄电池、蓄电池座以及线缆卡扣、然后就能看到节温器总成,再用卡箍专用钳子把发动机进水管和出水管拆下,最后用T25梅花螺丝刀把节温器感温芯拆出来。  另外一定注意安装高度,不够的垫起来,否者阀瓣打不开又高温后,阀瓣在高温下强度会大大降低,会被弹簧直接压碎。

网友A:
才4万多公里

网友B:
ea111的老好弄了 ,年前刚自己换的全铝的

网友:
我森林人还用金杯的机油压力阀,丝扣一样,关键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ea111的老好弄了 ,年前刚自己换的全铝的

大众是可以直接拆,什么都不需要拆自带维修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4万多公里

换过仪表,再加3万

网友:
辣馒头,10年十万的时候刚换,开暖风水温表往下掉,换了马上好,就拆了个盖子,两个螺丝

网友C:
感觉后换的都没有原装的用的时间长,可能没买到好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后换的都没有原装的用的时间长,可能没买到好零件。

是啊,但买不到啊。合资车网上多花点钱(不贵于4s价格)也能买到全新原厂件,国产车你网上就买不到全新原厂件,顶多只有原厂拆机件,其他的都是第三方件,国产车第三方配件的质量都好不到哪里去。不嫌贵只能去4s才有全新原厂件

网友:
内燃机技术任重道远
变速箱技术遥遥无期

网友:
其实修车就烦买不到好的配件,别的都可以克服

网友:
以前特拉卡用的中兴的点火线圈,按现代仓库价400,中兴仓库价240,都是4g64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但买不到啊。合资车网上多贵点(不贵于4s价格)也能买到全新原厂件,国产车你网上就买不到全新原厂 ...

就是这样的情况,多花钱能买到好的也行。
就怕花了钱,还买到假的,最后就只能挑价格便宜的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样的情况,多花钱能买到好的也行。
就怕花了钱,还买到假的,最后就只能挑价格便宜的买。 ...

是的   我也是一样的想法。但4s的价格尤其是人工实在没法认同。我刹车油和转向助力油都自己换的,原来防冻液怕麻烦是去途虎换的,现在一套操作下来,感觉简简单单,全车油液完全都可以自己换

网友:
EA211 1.4T高功的发动机很耐用的,也特别省油。

网友:
几年的车,,都裂了

网友:
我还以为BYD用大众配件

网友D:
修车就是愁买不到好配件,我之前的旧车也是这样,之前一直正常,2020年过年期间在老家呆了一个月,车就放在门口,后来想去超市,发现打火后没有怠速了,要踩着油门才不会熄火,过几分钟就好,每次打火都这样;鉴于特殊时期汽修厂也不开门,只能先凑活着开;后来用自己买的OBD检测器测了一下数据,发现是进气压力传感器坏了,没有数据了,所以才会刚打火没有怠速,过几分钟后电脑就用节气门位置传感器的数据临时代替进气压力传感器数据来保持住怠速,属于应急措施吧。后来放开了就去买进气压力传感器,原车是博世牌子的,在本地买了几个都是用不住,两三周就坏了,后来就在网上买,博世的也买过,其他牌子的也买过,用一两个月就坏了,就不停的在买货退货的路上,后来偶然想到我租房子的房东是开汽修厂的,他们应该有正规渠道,就让他们帮忙买了一个博世的,价格比某东自营的还便宜,装上后就好用了,甚至连空档滑行转速自动保持一千转停车后恢复正常怠速的功能也好了,一直用了接近四年,到换车都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车就是愁买不到好配件,我之前的旧车也是这样,之前一直正常,2020年过年期间在老家呆了一个月,车就放在 ...

谁能想到这么简单的机械配件还能做成这鸟样啊,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