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1900瓦角磨机型号ga5091x01角磨机拆解。

楼主(2025-02-28):
这个角磨机额定功率1900瓦,125型号,实际重载打磨功率2500瓦左右,超过2900瓦自动停机过流保护。5档调速,软启动,防断电重启,关机2秒内刹停,过流保护,卡停保护。裸机不加手柄不加保护罩重量2.7公斤。下图是关于关机后2秒刹停结构拆解,离合片式,通过推拉开关(开关是关的状态下用手转动主轴有很大阻力,开的状态下就没阻力)。

楼主:
调速部分

楼主:
电机转子

楼主:
另外牧田官方参数是最大转速11500,实际测试下来最大9800转左右(和ga5040c一样虚标,参数11000,实际最大9100转)。

楼主:
另外说一下昆山牧田做工和品控越来越差劲,头壳铝件喷漆有咬漆脱层,可能是底层没处理干净就喷漆了。

网友:
照片拍的真好啊。

网友A:
这是网站视频截图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说一下昆山牧田做工和品控越来越差劲,头壳铝件喷漆有咬漆脱层,可能是底层没处理干净就喷漆了。 ...

  认识好几个  在昆山牧田

  前几年不加班 ,去年开始加班 ……

网友C:
不说功能,光看外观就很不错,11000转说的应该是转子的转速吧。说实话现在都比较喜欢无刷的了,有刷的不太感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网站视频截图吗?

是的,我手上这个没拆,就看油管拆解的截图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说功能,光看外观就很不错,11000转说的应该是转子的转速吧。说实话现在都比较喜欢无刷的了,有刷的不太 ...

无刷的贵呀,按照牧田定价,如果是无刷1900瓦,最少得1600块钱。

楼主:
有点大头娃娃的感觉,头大脖子细,实际握持手感不错。

楼主:
整机的外观,看起来比较长,正因为这个,所以拿起来的时候并不感觉有多重,重量比较分散。

楼主:
砂轮罩升级成了和自家锂电角磨机一样的快拆快换角度设计。

楼主:
手柄反向升级了,中空不带铝堵头的普通手柄,可能考虑到整体重量?

楼主:
可以选购防尘滤网,但是订货价要200多。

楼主:
标签上5档速度11500,实际9800左右。1到4档是准确的,差距甚小。

楼主:
两个手柄比较,长的是减震手柄,有铝堵头,重量279g。短的只有160g。

楼主:
电源线真是牧田特色,无论是一百多的角磨机还是几百上千的,都是冬天邦邦硬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认识好几个  在昆山牧田

  前几年不加班 ,去年开始加班 ……

可能裁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