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不充电的10 USB口充电器拆修,里面真简单呀!最后换掉炸鸡的输出电解搞定!

楼主(2025-03-03):
10口的充电器不能充电了,看边上的指示灯有微微闪烁,只能拆看看下是哪儿的问题
正面10个USB口,两侧是指示灯

侧面是220V输入插座

8字插座对侧是通气孔,散热用的

六个面都没有螺丝孔

开始以为在正面的塑料贴片下面,结果揭开还是没有

只能上锤子了

一顿揍之后就把底片撬下来了

看样子还像是超声波焊接的

里面是个电源

输入端的保险、NTC、扁桥

高压电容

MOS管,看不到型号

输出端整流用的肖特基二极管,俩并联

两个输出电解电容都炸鸡了

边上的检流电阻

再看板子背面

PWM芯片

反馈光耦

检流的运放

电源板下面还有一层,用塑料片隔离、绝缘

输出板简单粗暴:10个输出口全并联的,LED灯也并联

输出板正面

拆掉就没有啥了

全家福

板子除输出电解外,看着没其他明显问题
手上没有10V的电容,就用35V的吧
体积大,挤挤凑合一下

做好绝缘,通电测试,有输出了

一直觉得这货的指示灯太亮了,这次顺便就把限流电阻改大

复原,涂胶粘接

固化后通电,指示灯看着柔和多了

可以输出了,但最大电流没测过,估计至少有4A吧,毕竟变压器也不小了

不好意思,偶又拖累GDP了!

网友A:
有些电源做工距离好电源之间只差一个固态电容。{:012:

当然你这个还差一套EMI滤波。

网友B:
看到开头就猜到了结尾系列,简单的拼积木产品,说不定还有专利

网友:
内部比较简单,就一个开关电源

网友C:
哈哈,35V估计是不会再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哈哈,35V估计是不会再爆了。

这与耐压没关系吧?你换100V的,时间到了,一样会爆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与耐压没关系吧?你换100V的,时间到了,一样会爆浆。

个人理解电解电容爆一般是高温或者过压,原电容是两个10V 220uF的,元首换上的是两个35V 2200uF,所以基本是杜绝了高温或过压的风险

网友:
我这个5口的可惜没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个人理解电解电容爆一般是高温或者过压,原电容是两个10V 220uF的,元首换上的是两个35V 2200uF,所以基 ...

不是耐压,是温度太高。你看它内部的结构,如果外接的设备稍微多一点,内部温度就会很高了。
另外,就是普通的电解电容,很难经受住长期高温的锻炼。

网友:
看外观应该是山货,但里面确还不错啊

网友:
这么多口啊,恭喜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电源做工距离好电源之间只差一个固态电容。{:012:

当然你这个还差一套EMI滤波。

嗯嗯,只能说基本的都有了

网友:
元首继续手刃母猪?这可以给多少小猪仔吃饱饱咯。。。

网友:
感觉这绿色的电容容易炸,不耐用,修过几个自用的电源,都是同样的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耐压,是温度太高。你看它内部的结构,如果外接的设备稍微多一点,内部温度就会很高了。
另外,就是 ...

我用风枪拆元件,容易把电容吹爆

网友:
手上有一个Anker代工厂出的5口充电器,之前因为输出电流过大烧了一个口,昨天因为输出的手环磁吸充电头吸上了小螺丝短路又烧了一个口子,5口直接变成3口了,有空拆了看一下。

网友:
好的电源里面是满当当的,还覆铜板散热的

网友:
不错,修好了接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开头就猜到了结尾系列,简单的拼积木产品,说不定还有专利

嗯嗯,典型的山货

网友:
电容炸了,要是没壳子挡住就起飞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