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小拆‌CATV Splitter ZX2FPG(有线电视分支分配器)

楼主(2025-02-28):
捡来的一个CATV Splitter(有线电视分支分配器)

一直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的,总觉得像个水管三通之类似的,或者和电线接头一样
拆开看了,里面完全不一样
和大家分享一下

1. 正面,姑且称为正面吧,铭牌

2. 那个是正面,这个就是背面啦

3. 以为有螺丝,以为在铭牌贴纸下面,结果是空的

4. 在背面用钳子和扬州三把刀拆开,不知道是怎么焊接还是怎么个封闭工艺

5. 内部的样子,应该是电感吧

6. 电路板另一面,没有线路和零件

7. 里面就这么一块电路板

8. 大体这个样子了

感谢各位大佬的浏览

网友:
无源的,有源的复杂,有放大电路

网友:
用的不多了,看电视的都少了

网友:
里面好像什么都没有、、、、鸟。

网友:
过去的有线闭路电视用的

网友:
这个电路板做工看起来有点粗糙啊

网友:
一串一分支器

网友:
这种IN—OUT、OUT标记的叫分配器:标记IN—OUT、RF或TAP的叫分支器。

这东西虽然外表漂亮,性能也将就,内部就渣了。

网友:
拆过,焊锡焊着的,只能强拆开,有互感器,小电容,还有芝麻微波管。

网友:
以前用过这东西,比这个复杂多了

网友:
电视线路中的二分配器,配合75欧同轴线和F头使用。

网友:
好多东西没焊啊

网友:
里面是个衰减器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家里两台电视机用的,或者邻居搭线用,有好点的放大器可以一拖N,电视局也没办法,后面技术进步就数字化了,只能一机一盒了。

网友:
内部够简单的

网友:
看电视的都少了,时代变迁啊

网友:
高频段,种类有分支器 和分配器    主要是分配有限电视高频信号的,分配电视信号灯的功率,也保障分配以后的阻抗匹配。

网友:
以前有线电视若有二台电视机的必配,主要用于一线分二线的阻抗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