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再发一无法拆机情况,这个架空电线的固定方式好奇怪,请大佬帮分析

楼主(2025-02-28):
很多城市里面都有新老小区,新小区有路灯和夜间照明,大都使用埋地线路
老旧小区也有路灯和夜间照明,并且也安装了监控设备,这些大致都使用了架空线路

这天路过一老小区,这里的路灯设备同样也使用的是架空线路
但看这个线路,我是一直都没想明白这是为什么
先描述一下大体情形:
两根线杆距离不远(三五米距离的样子)
距离我们近的位置架设两条线,并且直接线杆上下来两根线接到一个老式路灯上,这两根线应该是这路灯线路
距离我们远一些的是一根三相四线的小区供电线路,从照片中可看到地下上来两根四线电缆通过第一个横担再接线到上方那个横担,再走架空线路去到其他地方

这些都是容易理解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下方这个横担上还要再多出来一个瓷瓶把路灯线路中的一根线架起来,另一根却仍旧悬空
这两根线杆距离不远,三五米的样子,也不存在说什么距离太远需要两根杆的情况啊
好奇怪,不明白为什么要搞这样子的操作。
这东西不只我拆不了,你们也拆不了,那就猜吧,猜机乐园嘛

近处的杆子架着两根应该是路灯的供电线

远处是从地下上来两根四线电缆到线杆的下方的横担,上方四线从左到右应该是火火零火的四根线

路灯供电线有一根通过瓷瓶架到远处线杆下方横担上,但只架了一根线

放大一下细节,感觉这种做法好奇怪,无法理解

各位大佬发表一下各自的看法吧,为何要使用这种方式

网友:
怕它刮风时摇摆,应用两边电路

网友:
左边10KV 路灯线架在上面固定下怕碰到了。

网友:
这是拉线,中间的绝缘子起到隔离作用防止上面绝缘破坏而漏电通过拉线传到地面触电。

网友:
电杆终端肯定要独立垃线才行呀,不然谁敢上去,20年前用踩板上去过。

网友:
这根离高压太近了,必须固定一下啊。

网友:
横担不够长了,所以只固定了1根低压线,防止风大摇摆碰到高压线上

网友:
一根高压杆,一根低压杆,分开架设。低压的一根电线在高压杆上做一个瓷瓶固定是为了防止大风天碰线。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上下错开,低压电线在下方,高压电线在上方。

网友:
路灯那个线会挨着横担,不固定电线,长时间风吹动会刮破皮漏电

网友:
这也可以发拆机板块?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看看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