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如何短接可以量产 谁有量产工具?

楼主(2025-02-28):
哪位大神帮帮我

网友:
你得把主控拍上来啊,拍flash上来谁知道怎么量产

网友A:
我上次搞了,搞好几个,但是那个几G的固件包,有些有病毒,我电脑瘫痪那次之后就没搞了.

网友:
正反两面,拍全,不要有遮挡,能看清主控型号,

网友:
像东芝的盘,有可能是群联主控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搞了,搞好几个,但是那个几G的固件包,有些有病毒,我电脑瘫痪那次之后就没搞了. ...

简单 上电前短接就行了 只是量产工具要找合适的  不然不认盘。。

网友:
得看主控型号啊

网友:
翻个面看看主控型号

网友:
看的像是群联主控方案

网友:
看那个治具触点像是群联的主控,就一个ps3111能无治具开卡的,要是别的主控就拆颗粒算了

网友:
另一面的主控没拍,天晓得是什么主控!要不上机扫描一下把截图放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