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25-02-28):
好几个电源没有输出,看了下,都是这一组电容鼓包了,
求教更换电容修好的概率大不大啊。。
除了电容明显鼓包,其他没有异常的地方。

网友:
来,和我们一起搜"开关电源维修技巧常见故障".
输出电容鼓包理论上会引起输出不稳定导致保护,输出不稳定导致烧前端,电容短路保护,电容短路烧前端等...

网友:
如果没有其他地方烧坏的话 换了就好了

网友:
先换了再说,电容又不贵,有什么值不值的。
学习一项技能,收获是自己的,成本又不高。

网友:
是换电容就好了

网友:
看到坏件肯定先换了

网友:
没有输出,跟这几个鼓包的输出电容没关系的

网友:
先换怀孕电容看看

网友:
先换了再说,电容又不贵,万一换了就好了呢...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网友:
这几个电容都不行了,换了再查原因

网友:
简单的办法,找一个电容,旧的都不用拆,正负极对上,通电看看有没有输出。这样省的拆电容,也不用烙铁

网友:
有这时间发贴,都已经换好了。不换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网友:
通常,原边电容失效会造成功率转换元件损坏,副边电容失效一般不会造成其他元件损坏。如果完全没有输出,重点查一下功率管旁边那个小电容,大概率是它也失效了。

网友:
先换电容看看,

网友:
应该还有其他坏件,输出电容鼓包一般是有输出但不稳定,你这个都没输出了

网友:
以前有个12v的电源,空载正常,带载很容易打嗝保护。拆开一看输出电容鼓包了,换好就正常了。

网友:
只要有电压,换了99.9999999999999%会好

网友:
估计够呛,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应该有不稳定的输出才对

网友:
先把鼓包的电容换掉再说